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知道是屏坏了还是怎么的

楼主(2009-10-11):
0x0C和0x0D是大8字的左数第5位的地址,也就是“时时:分分:秒秒”的第1个“秒”。
今天发现,0x0C是和0x0B绑定起来的。即,若0x0B中的某一位为0,即使0x0C中对应的位是1,0x0C对应液晶那一段也没办法亮起来。比如说,
如果0x0B==0x00的话,
即使0x0C==0x0F,
那么“秒秒”的第1个“秒”的某些段也是不能点亮的,并且液晶屏上的其它字符也会受影响,显示不正常。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检验起来也非常简单。清屏后,全部写入0x0F,再向0x0B写0x00即可。

楼主:
刚才又试验了一下,发现0x0B和0x0C必须相等。若不相等,就故障。

网友:
建议你仔细检查焊接和程序……在我测试液晶的过程中,没有发现你说的这个现象。也许你可以试着再焊一块液晶出来测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