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个笔记本电池做四轴电源。(有图有真相)

楼主(2009-10-11):
今天到上海虬江路电子旧货市场买了两块笔记本锂电池。一块(DELL 11.1V 53WH)打算做四轴电源!拆开一看,这电池还蛮复杂的!与电脑电池接口链接的线有好些跟。  P+ P+  CLK  DATA BPRS  PRES ALERT P- P-  不知道这些信号线有什么作用!P+ P-是电源!其他的?不知道有没有高人知道。
另外一块是华硕的电池。和我的电池外观一样,也能插进我的电池插槽。就是不能充电!可能是不同型号的笔记本电池,不知道有没有高人能够破解。11.1V 4800 mA。

废话少说,上PP:

网友:
楼主玩这玩意儿千万要小心点,别短路了,电芯也最好不要用烙铁去焊。
虽然一般的电池平时是关断输出的,但还是不要随便乱插。那几只脚各个品牌的定义不一样,很难说,有通讯、温度传感、输出控制等等。祝楼主成功

网友:
18650电芯把 不太合适作四轴电源

楼主:
为什么?还请楼上赐教?

华硕的电池外观和我的电池一样!
根据他的编码:应该是:A8TL751 型号的。
我的电池是:F8SL75B型号!

网友:
偶曾经短路过!那电源线整条全冒烟了!里面的铜线都少得不见了!只剩下鼓鼓朗朗的皮了!

楼主:
呵呵,刚才用电池两端接了一个电调,风太大了。感觉一个都可以把整机带飞起来!不知道2楼说为什么不适合四轴?
是不是放电常数太小?

网友:
这个电源不合适的

网友:
前段时间在淘宝上看了下,锂电池组就属笔记本电池最便宜了,本来还想买几组来作自动吸尘小车,不知道笔记本电池适合不适合呢?有没有谁解答一下?

网友:
这种类型的电池的确不合适,瓶颈太细,放电量不够。电机功率会跟不上,主要体现为电机无力。

网友:
应该要选动力电池,好像A123不错. 笔记本电池大C放电不行.

楼主:
那个华硕的电池也给我拆开了!电池芯是:
KJOFK47

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楼主:
个人感觉DELL的那个电池上边有自动充电IC  因为上边有电池电量只是灯!

弱弱的问一下?这种电池组是直接用19V充电的么?

楼主:
蓝色皮的锂电池是三星的18650

具体型号是: ICR18650-24B
             SAMSUNG SDI
                     5C1

莫非是5.1C的?

网友:
关键是很快会容量降低,内阻变大.

网友:
放电c 不够 另密度应该大于 锂聚合物 重了
你要用还要拆掉电池保护板 不然飞了1半他认为要保护了就断电了 电池是保护了,飞机摔了
那还不如直接去用A123

你去看看其他航模论坛把 大家对电池是有定论的

网友:
我还有好几块锂聚合物动力电池,留着做四轴啦

网友: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774125&db=TECH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虾们~!两个电池的充电芯片都是BQ 系列的加SMOS 充电!还有温度保险丝!~

网友:
个人观点。4轴飞行时的电流 约等于 每个电机3A*4=12A   笔记本电脑用的电池一般容量1.4A/H  放电倍率5倍。那允许最大放电流1.4A*5=7A  远小于12A.  而且你的电池是二手的容量不清楚,放电倍率不清楚。

网友:
也想用普通锂电池,后来想了一下,电流太大,温升过高,不会炸把。

网友:
虬江路是个好地方

楼主:
电池容量:
    DELL的那个是:三星的18650 电池芯  电池上标的是 53WH 电池组是:两并三串。
    华硕的那个是:4800mA   电池组是:两并三串。

网友:
呵呵,BQ是TI的方案。
这个肯定没锂聚合物合适。

网友:
锂电是最省钱的玩法了,高放电倍率,重量轻。

lz这个不行的,绝对不适合,早就有人试过了。

建议去5imx学习一下

楼主:
找到芯片的手册了~!

网友:
这种电池飞四轴可能够呛,飞飞450的航线应当还是可以,我试过几组飞航线没问题但油门推猛了也没怎么大动作,C数不够哇。

网友:
锂铁A123电池不错,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