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用Delphi开发上位机问题

楼主(2009-10-11):
各位大虾:最近我正在学习用delphi7.0开发上位机,想用AT89S51单片机作为下位机运行一电子时钟程序(显示时分秒即可),在上位机上实时显示下位传送过来的时钟数据,上下位机使用串口通信。请教各位应该如何下手?我想了好几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继续想或上网找

网友:
饭得一口一口吃,先写单片机程序,调通了以后拟定串口通信协议, 配合串口助手软件检验单片机发送数据的正确性, 最后用delphi编写串口通信程序和单片机通信.

网友:
不要再用Delphi2009之前的版本,它对新的Windows支持有问题的
而且ANSI的内核会让你无法适应新的Unicode内核系统(从Win2000起,就已经是Unicode的)编程

网友:
用SPCOM,绿色版本.DELPHI7+SPCOM

网友:
例程本网站上有的

楼主:
首先,我得感谢各位的意见。这里我想请教2楼的SHARK:1.单片机的程序就是我所说的时钟程序吗,它是平时我们不用上位时编写的那种时钟程序吗?2.你所说的拟定串口通信协议,是不是就是在上位机软件中设置串口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及奇偶校验位吗?只设置这些就可以了吗?3.delphi串口编程时,主要完成哪几部分的编程?完成串口的打开、向串口里写数据、串口发送数据、串口的关闭就可以了吗?
呵呵,不好意思,我是初学者,一下提了这么多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能帮帮我吗?谢谢。

网友:
找个例子试一下过程

网友:
【6楼】 nieyj
首先,我得感谢各位的意见。这里我想请教2楼的SHARK:
1.单片机的程序就是我所说的时钟程序吗,它是平时我们不用上位时编写的那种时钟程序吗?
-----------------------------
我没看懂你要做什么, 一般来说,单片机程序当然是先要把时钟电路先调通,这时还用不到上位机,先调好这一块再说

2.你所说的拟定串口通信协议,是不是就是在上位机软件中设置串口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及奇偶校验位吗?只设置这些就可以了吗?
---------------------------
不是这个,当然这个是最基本的, 通信协议是指你发给上位机的通信格式, 如第一个字节代表什么,第二个字节代表什么....

3.delphi串口编程时,主要完成哪几部分的编程?完成串口的打开、向串口里写数据、串口发送数据、串口的关闭就可以了吗?
------------------------------
1.可以用Windows API 完成,CreateFile , SetupComm,ReadFile,WriteFile ,不过这些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复杂
2.使用SPCOMM控件(网上搜) , 具体网上找例子,本坛就有.

呵呵,不好意思,我是初学者,一下提了这么多问题。
-----------------------
建议你还是从单片机搞起吧, 先预留出串口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