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

楼主(2009-10-11):
我用上机位SW0PC-FXGP/WIN.3.2版本.25      [00000000]  IOCTL_SERIAL_SET_BAUD_RATE      Baud Rate: 9600
26      [00000000]  IOCTL_SERIAL_SET_LINE_CONTROL   StopBits: 1, Parity: Even, DataBits: 7
27      [00000001]  IOCTL_SERIAL_SET_BAUD_RATE      Baud Rate: 9600
28      [00000001]  IOCTL_SERIAL_SET_LINE_CONTROL   StopBits: 1, Parity: Even, DataBits: 7
29      [00000001]  IRP_MJ_WRITE                    Length: 0001, Data: 05
30      [00000002]  IRP_MJ_READ                     Length: 0001, Data: 06
31      [00000002]  IRP_MJ_WRITE                    Length: 0011, Data: 02 30 30 45 30 32 30 32 03 36 43
32      [00002436]  IRP_MJ_CLOSE                    Port Closed
通信到这里就错误了.

奇怪的是.我用串口调试软件.发送数据.02 30 30 45 30 32 30 32 03 36 43 .PLC 都有应答.用三陵发送就没有.

楼主:
8       [00000000]  IRP_MJ_CREATE                   Port Opened - ntvdm.exe
9       [00000000]  IOCTL_SERIAL_SET_BAUD_RATE      Baud Rate: 9600
10      [00000000]  IOCTL_SERIAL_SET_LINE_CONTROL   StopBits: 1, Parity: Even, DataBits: 7
11      [00000000]  IOCTL_SERIAL_SET_BAUD_RATE      Baud Rate: 9600
12      [00000000]  IOCTL_SERIAL_SET_LINE_CONTROL   StopBits: 1, Parity: Even, DataBits: 7
13      [00000000]  IRP_MJ_WRITE                    Length: 0001, Data: 05
14      [00000002]  IRP_MJ_READ                     Length: 0001, Data: 06
15      [00000003]  IRP_MJ_WRITE                    Length: 0011, Data: 02 30 30 45 30 32 30 32 03 36 43
16      [00002436]  IRP_MJ_CLOSE                    Port Closed
用三陵上机软件3.3V 版本.无法下载.监控的数据.

楼主:
用你那个还是一样.GX 就能通过那步.

楼主:
用.串口调试软件.发送.02 30 30 45 30 32 30 32 03 36 43  PLC 也有应答.就是.三陵软件发送没有.奇怪.

网友:
【5楼】 honghong

三菱 SWOPC-WIN-C 上位机软件 不要修改COM口设置。关闭COM监视软件。
第一次以简易PLC通讯时请写入  所有范围。PLC软件梯形图为 FX1N
如果已经修改COM口设置

请按上面默认设置改回来。
MPC82G516AE 单片机写入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08835&bbs_page_no=1&bbs_id=3041
的最新版MPC82G516 FX1NPLC V1.1.5 .HEX文件。并按下PLC的运行键。D2 绿灯亮(单色LED灯)这时X0,X1会亮,重新上电(SW1)安两下。
用SWOPC-WIN-C 上位机软件
PLC-->传送-->写入-->所有范围

楼主:
还是一样.只有GX 才能连接........郁闷. FX1NPLC版本.是.1.15的了.超级不能明白.....用串口.调试.发送数据.也能连接到.用GX 也能连接到.就是用.FXGPWIN 不能........

楼主:
FXGPWIN 3.3V 3.2V 版本都试了.

网友:
不懂。
但看到楼主的设置是偶校验,而【6楼】 winmcu 的设置是奇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