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SPI 双机全双工通讯,源代码,仿真。(原创哈)

楼主(2009-10-12):
奋战到凌晨终于调通。
采用查询方式,双工通讯时,主机每发送完一个字节,就要拉高SS。否则,从机的发送结束标志不会置位。
就这个小小的问题搞了一晚。

//从机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GH=0X45;
DDRC  = 0XFF;
PORTC=0X00;
// SS   PB4
// MOSI PB5
// MISO PB6
// SCK  PB7
PORTB=PORTB|0b11110000; //SCK MISO MOSI SS  使能上拉

DDRB=DDRB&0b01001111;   // SCK  MOSI SS 置为输入

DDRB=DDRB|0b01000001;   // MISO 置为输出

// SS   PB4
// MOSI PB5
// MISO PB6
// SCK  PB7

SPCR =0b01000000;//不用中断,使能SPI,MSB首先发送,SPI置为从机模式,
                   //SCK空闲时为低,低电平采样,4分频
        SPSR = 0x00;

while(1)
{
SPDR=GH; //向发送缓冲区写数据
while(!(SPSR&(1<<SPIF))); //等待发送结束
PORTC=SPDR; //读取接收到的从机数据,并显示
GH++;
}
}

//主机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 SS   PB4
// MOSI PB5
// MISO PB6
// SCK  PB7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XX;
unsigned char FF,GHJ;
CLI();
DDRA  = 0XFF;
DDRC  = 0XFF;

PORTB=PORTB|0b11110000; //SCK MISO MOSI SS  使能上拉
DDRB=DDRB&0b10111111;   //MISO 置为输入
DDRB=DDRB|0b10110001;   //SCK  MOSI SS 置为输出

SPCR =0b01010000; //不用中断,使能SPI,MSB首先发送,SPI置为主机模式,
                   //SCK空闲时为低,低电平采样,4分频
SPSR = 0x00;

while(1)
{
  PORTB=PORTB&0b11101111; //拉低从机SS准备通讯
  SPDR=GHJ;  //向缓冲区写数据以启动通讯
  while(!(SPSR&(1<<SPIF))); //等待发送结束
  PORTC=SPDR;  //读取接收到的从机数据,并显示

//为观察方便,延时。
for(XX=20000;XX!=0;XX--){}
for(XX=20000;XX!=0;XX--){}
for(XX=20000;XX!=0;XX--){}
  PORTB=PORTB|0b00010000; //拉高从机SS以同步数据,否则从机发送结束标志不会置位
  GHJ++;

}

}

网友:
建议写成中断的,我帮你顶!

楼主:
回二楼,
个人感觉。不一定全对。

双机通讯的话,这么快的速度,不用中断了吧。
进中断还要保护现场,出中断也要恢复现场。
中断一次只能接收一个字节。这样算起来的话,速度也不见得快多少。

网友(2010-03-09):
yunlong 飞翔
能不能帮小弟用中断写一个,我写了一个没有成功!想让各位大虾帮帮忙!!!!

楼主:
【6楼】 huhuan521
如果 你以2分频的方式通讯的话,这么快的速度,不用中断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是想学习一下中断这个功能,暂时还没有考虑速度的问题,呵呵!!!

网友:
我公司产品都是用3线通信,不要用你的ss信号

网友(2010-08-04):
看不懂耶。。。。。。

网友(2010-09-09):
我可要好好研究一下子了。

网友(2012-11-06):
这个支持一下了。

网友: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查询在时间上还是浪费了不少的。。。不过能够实现就是好作品。。。注意检查后期的bug

网友:
顶一个,AVR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