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DDS 函数发生器键盘设置输出幅度方案

楼主(2009-10-12):
最近,想DIY个DDS函数发生器,输出幅度由键盘设置,3位数显示,误差控制在3%以内.大家看看有没有简单可行的方案.

网友:
你的MAX308做的信号发生器不是用的好好的嘛

楼主:
你的MAX308做的信号发生器不是用的好好的嘛

=========================================
因频率稳定度和无数显频率和幅度.

网友:
频率范围多大了?低频容易点,高频有点难。

网友:
常用的幅度调节方法是在DDS输出端加数字增益控制电路,或者通过改变DAC的参考电压或编程电阻来实现。

网友:
ADI的DDS产品中,可以对输出进行幅度控制的芯片有:AD9852/4/9,AD9910/54/58/59。通过“amplitude scale factor”来控制输出幅度。

楼主:
我准备用AD9834,频率上限定在15-20MHz.多谢各位的帮助,我考虑一下,定个方案.

网友:
魏大侠不是发过一个DDS的方案么?

楼主:
【7楼】 MAX1223   魏大侠不是发过一个DDS的方案么?

================================================

能从键盘预置输出幅度吗?

网友:
幅度只要在=N*SIN(A1*PI()/180)前加个系数N就成

网友:
上面是用EXCEL做的表格正弦值生成公式!!

如果是8位的DA,用Y=255sin(X)做个表,X=0~360,间隔根据你的要求而定。
直接按表输出,幅度最大。
输出加低通滤波。
另外,X不用0-360,用0-255即可,DA如果是10位,要0-1023或0-2047,太少了,精度低,太多了,很多重复的,没有意义
而且那个正弦表也不用全周期,1/4周期即可,剩下的用镜像平移等算出来即可。
另外,为使幅度发生变化,前面加一个系数即可,不过10位的乘法复杂些,
有些51带16*8硬件乘法器,出24位结果,比较方便。
按键控制幅度是最简单的了,两个按键控制一个变量的加减
(网上转的 原话)

网友:
guo132 想简单了,每输出一个数据MCU做一次乘法运算,频率稍高一点MCU累得要死,而且运算有个精度问题,系数很小时输出数据的有效位数也小了,精度低。
我倒觉得外部用程控衰减器是一个方向,或者改变DAC的参考电压。

网友(2010-12-17):
使用乘法dac(比如ad7524)改变幅值是个不错方案。

最近还想到一个方案,如果频率在音频范围的话,使用codec芯片。

网友:
ad9834的输出幅度是可以实现数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9834的输出幅度是可以实现数控的

通过改变那个6k8电阻?

网友:
楼上的全不对,必须用衰减器.首先把用程控放大器把信号放大到足够大,然后按照各频段的幅度表格配合衰减器完成幅度控制,所有的信号源都是这么做的.

如果输出频率小于40MHz,程控衰减器无比好做.
如果输出频率在80MHz以上必须要用专用的射频继电器,微调可以用现成的电控衰减器,当然钱多可以直接使用现成的程控衰减器芯片

信号放大器不好做,但可以做,就是调的时候麻烦点,放大板也要有单片机,按照不同的频段调谐参数.千万别反馈幅度再控制.

要是只做1个玩真的不如买一台用,这里面没有任何技术门槛,去钻研这玩艺没什么意思.

对了,我已经成功把9833超频到70MHz,出5MHz的方波和三角波比普源的那种2000元的东西波形还好.超频9833的方法是,控制一个合适的时钟幅度,控制一个合适的电源电压,超频到70MHz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受教了。

我玩频率100kHz都是个砍,高频没想过。

网友:
要做就用AD9910搞一个,还有点意思.我算了一下,出10MHz的方波和三角波基本可以秒杀5000以内的函数发生器,AD的网站上好像只有这个芯片有中文资料.我已经托人要了两个样片有时间的话玩一玩

网友:
呵呵,这点美国人牛,想买不卖。

网友(2011-06-08):
回复 网友B:

千万别反馈幅度再控制????
这是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