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标机和激光雕刻机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9-10-12):
最近搞一个东西,用到激光打标机,   到底激光打标机和激光雕刻机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打标机激光功率小一点

楼主:
两者的加工成本  加工出的工件的效果有什么不同呢?
  另外两种机器的工作方式是否相同。 似乎打标机效率很高,我们打一个表样,几秒就好了

网友:
激光打标机用的是振镜扫描所以一般是用在小幅面加工上,工作幅面一般是10cm*10cm。打标机一般是固定xyz轴,有也是用来手工调工件工件位置的,所以加工精度及效率很高。不过受振镜寿命影响,激光功率一般都不大。

激光雕刻机说白了就是将一台雕刻机上的主轴换成了激光聚焦镜头,用激光代替刀具进行加工,所以只要xyz轴够大,想加工多大幅面就能加工多大幅面,不过精度及加工效率受机械影响很大。另外由于没振镜,聚焦镜头等光路系统比较好做冷却,所以激光功率输出也不受限制。

网友:
两种机器我都有,激光的购机成本高,二手的也4  5W,工作方式激光的非接触的,可以在曲面,和不平的面上工作,雕刻机就不行了。效率差不多,雕刻机设置好了也很快

网友:
看错题了,打标机是激光头是不动的,激光雕刻机的头是移动的,可以加工很大的幅面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这样热情的解答

在精度上 ,同样价钱的激光雕刻机和打标机,在做小面积图案上 (小于10cm*10cm)哪种机器更有优势?

网友:
小于10cm*10cm没二话选打标机

网友:
想了解激光方面的知识到这里看看,有很多的技术资料。
http://www.518168.cn/ref/
http://www.518168.cn/machining.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