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求助 只有油门有反应

楼主(2009-10-12):
四轴装好了,但是通电后发现只有油门快慢有反应,其他通道都没有反应,是什么原因,里面设置有问题么?

楼主:
而且两个 三端稳压管L7805VC 温度好像升温的也很厉害

网友:
1个三端稳压管L7805VC 温度升高正常 另一个如果没接 舵机orLED之类的应该没啥温度
设置可以截图上来。另用啥控啥接受如何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