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做3c认证需不需要提供PCB的CQC号啊?

楼主(2009-10-12):
产品做3c认证需不需要提供PCB的CQC号啊?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不需要

材料上不要把pcb作为关键件
材料上关键件写的越少越好,除非cqc认为必须是关键件的,其余一律不写。

写了以后麻烦就大了了。

比如pcb你写上去了,到时候换个pcb厂就得重新形式试验。
关键件发生变更(哪怕型号没变,生产厂变了),必须要做相关试验。
现在的试验站比较黑的,动不动给你开个大部分形式试验项目。

网友:
报备上也没什么问题,反正PCB上也没那个标志是写厂家的,查也查不出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我现在把PCB放在主要零部件材料里了。

再次谢谢
【1楼】 feixue 飞雪
【2楼】 AWEN2000
【3楼】 lmy_wbl

网友(2014-06-05):
PCB板号发生变化,都需要重新做形式试验。关键元件上写PCB的板号,计量院审查的时候比较麻烦。

网友:
需要,而且电路板属于3C认证材料,都有3C证书的,可以参考一下嘉力创用的建滔的。

网友:
PCB需要有3C认证,如果没有也可以,增加PCB的3C认证费用,下面是PCB的厂商和证书。一开始可以大概弄下,认证工程师会审核你的关键元器件清单的。每年还来公司审一次。
attach://19641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