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流行豪华基准,本人也DIY了一个10V基准。

楼主(2009-10-12):
用料:双AD707+LTZ1000 7V小板+VISHAY202Z+FLUKE金封+VISHAY塑封+FLUKE绿皮电阻。

网友:
楼主。。造价多少钱钱

楼主:
” 楼主。。造价多少钱钱  “
造价没算过,综合成本应该接近1K,那两个202Z电阻,如果单买是近400元一个。加上LTZ1000 的7V基准板与金封等。

网友:
支持
接线柱好像不一致

网友:
强呀,可惜团购的Vishay电阻没有呀,希望下次团购的时候能赶上!

网友:
豪华的基准,还加了防反保护二极管

网友:
一山更比一山高,一个更比一个强,基准+VS金封+FLUKE金封,全用上了。

网友:
可遇不可求!

网友:
好钢用在了刀刃上!

网友:
确实是豪华~
不过偶DIY的也快能出来的了
偶的10V基准不是器件豪华,而是电路复杂的豪华,当然都换发烧器件就更豪华,不过荷包-_#!

网友:
楼上的豪华基准什么时候能出啊?电路豪华,性能豪华不?

网友:
楼主的底板应该不是为这个基准特意搞的,
原来干嘛用的就不知道了!
能公开一下吗?
还有那两个金封电阻的腿真长啊!
新的吗?哪买的?多少钱一个?
我也想买几个,可惜淘宝没有得卖!

楼主:
底板就是为LTZ1000的7V基准升10V定制的,包括电路。为LYMEX老师亲自设计。
原来是用VISHAY塑封电阻做统计电阻来升级10V,达到校准8位半表的要求。但后来发现有了VISHAY 202Z这种超级电阻。单独定货是400多元一只,本基准用了两只。脚长因为是全新电阻,有点不舍得剪掉。
最重要的是: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是在美国VISHAY工厂定做的!因为考虑到LTZ1000 7V升10V的分压特殊要求!
可以这样说:除了再次从美国VISHAY工厂定做,或者有人转让上次手中的存货,全世界目前都买不到这种阻值的电阻!更别说淘宝了。

网友:
4.8k和11.6k是两种从Vishay订货的VHP202Z,用于LTZ1000的7V到10V的“升压”分压电阻。这种电阻具有超高的自然稳定性,达到10年不到2ppm。

网友:
看壳子上标着的是0.1%,实际误差吗?

网友:
Vishay不厚道,刚才看了一下最新的介绍,参数该了!
VHP202Z的稳定性改成了6年2ppm
http://www.vishay.com/docs/63120/hzseries.pdf

网友:
0.1%是容差Tolerance,这个不中要,因为无论是0.1%、0.01%、0.001%,材料和做法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容差小的要多割几刀。
重要的是稳定、温飘小。

网友:
lymex
"4.8k和11.6k是两种从Vishay订货的VHP202Z",能否分享一只给我,谢谢!

网友:
那些电阻是团购刚到的时候拍的,早瓜分完毕了。

另:只所以定的0.1%而不是0.01%,是因为稳定性是完全一样的,但价格不一样。7转10分压电阻对容差没有高的要求,反正每只LTZ1000的电压也不同,都需要微调。其实,最好有1%的、离散大的,这样就可以根据不同的LTZ选择相应的电阻。可惜Vishay没有1%的。

网友:
【21楼】 diannaoza 天比

上次托尼卡在出一套,可惜已经被人拿走了。

网友:
这么好的电阻 用AD707AH 不太和谐 应该上AD707SH/883 塑料电阻换上金封的就更上一层楼 不看数据只说豪华

网友(2009-12-31):
烧! 使劲烧!

网友:
配上一台空调恒温一年365天才叫豪华

网友(2010-09-17):
烧吧 烧吧·

网友(2013-04-21):
期待14楼的豪华基准

网友:
不错

这种基准一般用来干嘛呢?

网友:
这种基准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供起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