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机架也很重要!!

楼主(2009-10-12):
本来是用自已的用25*25铝方管做的机架,因为没有工具,可能做的平衡性,对称方面不够好,因此飞控板,电调做好后整机装配好,老是没办法飞得好,只能勉强飞一下,在室内根本无法飞,难控制,炸机无数,伤痕累累,好在还没有断过,电调也烧了几个,飞控板也反复测试,而且再做了一块飞控板,两板的波形和测试都差不多,论坛上的东西反复看了多次,始终没法改善,还是没法好好控制。实在是没办法以了,想到了机架,本人的加工能力有限,于是淘宝再淘了个仿MK的架回来,不锈钢方管的,比我做的要重,重新装配,试飞,哇比原来我的机架稳定多了,再用MKTOOL调整下参数,将STICK调慢,感觉很好,飞得稳定很多了,这下在室内也可飞了!

整机,电池充电中!! (原文件名:IMAGE_282_缩小大小.jpg)

飞控和电调1 (原文件名:IMAGE_283_缩小大小.jpg)

飞控和电调2 (原文件名:IMAGE_284_缩小大小.jpg)

马达 (原文件名:IMAGE_285_缩小大小.jpg)

另一块飞控 (原文件名:IMAGE_286_缩小大小.jpg)

另二块飞控,阻容已焊好,但3V不知那里短路了,找不到,只好不用 (原文件名:IMAGE_287_缩小大小.jpg)

多做的备用电调 (原文件名:IMAGE_288_缩小大小.jpg)

网友:
您好,请问您对电调的IIC控制指令熟悉吗?

网友:
LZ用的8寸桨么?小了,换1060试试,那个低空稳定性才叫爽。

楼主:
不知桨是多少寸的,只知型号是GWS-HD9050 GWS-HD9050R

网友:
9050是9寸的,前面两位数字指直径,后面两位螺距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加开关   有开关会影响电压和电流     直接用T插焊上就可以  很实用的

楼主:
回楼上,那个开关并不是总电源开关,只是飞控板的电源开关,总电源并没有开关,就是T插焊上去的了

网友:
问题和机架无关,应当属于控制参数方面的问题

网友:
机架如果震动大会影响陀螺精度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xOTg2NDk2.html
这机架看着飞的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