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10-12):
有一个电调,通电后绿灯,经灯都亮,但是接上电机却正常,用MK-TOOL测试也能正常起动,调速也正常,但就是红灯会亮,接上飞控,就报I2C错了,没法工作!重新烧写电调程序也是一样,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低电警告?查是否电压检测电阻焊接问题?

楼主:
电调也有低电警告吗??

网友:
ATMEGA8_22脚的18K和1K两个电阻

楼主:
没留意过线路图,谢谢,回去查查!

网友(2010-10-28):
一次事故后,我也出现 报I2C错了,电调调试都是好的,就是接上飞控就报警,
飞控换过
线换过
都没解决问题
之前飞行中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