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线无刷电机转起来了

楼主(2009-10-12):
色轮电机的结构是和硬盘电机一样的,用硬盘的驱动板可以让电机转起来,我用的IBM的硬盘驱动板,接上连接线,一上电电机就会转,不过一会就停下来,估计是检测到什么错误了,或者驱动电路与电机不匹配。

网友:
准备做个小车玩玩。

网友:
要用无感无刷电调驱动,成品最便宜30元,自己做更贵

网友:
真的吗?当时估计是15元,呵呵,烧钱的东东来了!

网友:
模型用的行么..

网友:
一种可能的方法,就用硬盘驱动IC
如果此方法确实可行(待验证)
看看armok能不能收购一批硬盘驱动IC拆机件(市场上应该有很多)
我很早以前就有这个想法
当初收集的资料:

其实,很早以前在某网站发过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46&Id=25109

网友:
哈哈,坛子里面有人做出来得话,估计市场前景很好,毕竟投放电机的量有这么大

网友:
6楼 h2feo4 无机酸,分包有错,可否重新打包

网友:
哈哈,我们一起DIY一个电路吧,这个电机功率小,我想用三极管应该可以搞定吧。等会我弄个简单的原理图出来让高手看看。

网友:
to 【8楼】 thomasdu
已重新打包

网友:
谢谢无机酸,看看以前的坏硬盘,可不可以搞出来用

网友:
我画了个简图,请大家帮忙除错。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3421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inter&bbs_id=9999

楼主:
找到两个BLDC驱动芯片的资料
philips TDF5140ourdev_491081.pdf(文件大小:97K) (原文件名:TDF5140A_1.pdf)
alleglo A3931ourdev_491082.pdf(文件大小:437K) (原文件名:3930.pdf)

网友:
4线是A、B、C再加Y型连接的中间抽头吗?

如果用模型的无刷电调,是不是只要连A、B、C 3线就行?

楼主:
4脚是中间抽头,每相直流阻值4.5ohm左右

网友:
如果4线是中间抽头,那么按照BLDC来做电调,就不需要做虚拟地电路了.直接做过零比较,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四线电机  四根线都怎么定义的?

网友(2011-05-03):
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