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usb blaster是不是都用EPM240呀?

楼主(2009-10-12):
为啥不用epm7064或者epm3064做?资源够吧。epm240贵点不说,还至少是100脚,实际上只用了21个,用44脚的便宜芯片不是更好么?

另外,似乎我见的用max3378的电路图都是反着接的,也即VCC IO侧是接FPGA,VL IO侧接JTAG口,这样不就不能利用VCC IO侧的15kV ESD保护了?

网友:
240不贵阿,而且比较容易采购

楼主:
是不是因为说什么用了8个output enable,但是实际上只有6个 之类的fitter的错误?

话说Quartus也真笨,明明1个output enable就够用了……

楼主:
【1楼】 pulan

体积大啊,我这里买不到100脚的240,570倒是容易,但是更贵了。

7064/3064一般在10元以内就能搞定,240至少得15元吧。

另外,原装Rev. B的就是epm7064ae.

网友:
240只要12元

楼主:
体积大啊,7064和3064又不是不能完成,而且他们都小于10元。

网友:
脚多的板子看上去比较专业,给人一种很复杂的错觉,可以拿来摆显一下。

网友:
关于8个output enable的问题,拿7.2版本编译没问题。

网友:
7064现在正宗新货好像市场上不多见了吧

楼主:
8个output enable的问题自己稍微改改也可以,不过Quartus v8, v9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处理不了,也不知道到底是强了还是弱了……

网友:
用max3378的电路图都是反着接的,也即VCC IO侧是接FPGA,VL IO侧接JTAG口

这个必须要这么接,因为VL必须不能比VCC高,而现在FPGA的IO电压越来越低,只好用VL来接fpga

网友:
我能买到的240是最便宜的。

楼主:
【10楼】 laodao01

我知道是这个原因,可是这样也接不了5V的FPGA啊(万一哪天遇到了MAX7000S咋办)
而且这样做损失了VCC IO口的ESD保护。

我知道Rev B的就是那么接的,但是Rev C的接法是不同的,看板子还有一片244
我正在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