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有人了解这种直线步进电机?它用在雕刻机上如何?

楼主(2009-10-12):
42系列丝杠步进电机,电机静转矩约为0.5N.M,丝杆导程为2MM,丝杆直径为8MM,丝杆共四个螺纹,因此,电机每旋转一圈,螺母上升8MM。
配套螺母无消隙功能,不过我自制了消隙螺母配套效果还不错,想大规模使用有些担心,不知可有用过的大侠?

楼主:
自己顶,无人用过?

楼主:
很便宜,主要按照长短来计价。比如200mm长的大约200块,比起步进电机+联轴器+轴承座+丝杆应该有优势,关键是结构要简单很多也比较节约地方。
还有57型的,不过丝杆粗细是一样的,我拆过结构挺巧妙,就是把步进电机中间的轴换成了丝杆,其余与普通步进电机一样。

网友:
这类确切的说不能称为直线电机,直线电机是跟我们普通的圆形电机对应。

楼主:
LS是否可以说的再详细些?

网友:
直线电机做雕刻机是比较合适的,不需要丝杆等,现在的缺点就是价格高。

网友:
直线步进用的很少,国内更少,我们现在要做直线步进,不推荐雕刻机使用。

楼主:
LS能不能说说直线步进不推荐雕刻机使用的原因?

网友:
那叫直线步进电机,目前常州海顿在国内做的最好,技术是美国的.
上海明智也有这种产品.
当然我这边也有呵呵

楼主:
我是叫它为“直线步进电机”呀!海顿的非常贵,但是有消隙等多种品种。我过海顿的种类分得很细,其实就是丝杆是美国的电机则是常州本地产的,不知LS的价格如何?

网友:
Haydon的品牌在国际上都很有名气的,我在欧洲看过许多的分析仪器和光学设备上使用他们的直线步进电机

网友:
这哪里是直线电机啊?

网友:
不是直线电机,看图转1圈应该不太可能移动8mm

网友:
只要输出量是直线位移叫叫直线电机,上图不是说了嘛是直线步进电机其实电机内部转子就是一个螺母.
和那种直流式(U.V.W三相)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