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的飞控板,MMA7260的量程用和灵敏度选那个最适合呢?

楼主(2009-10-12):
800mV/g,600mV/g,300m/g,200mV/g ?那个最适合呢?有没有TX做过试验?

网友:
大家都忙赚钱呢,具体使用哪个跟机体允许的震动幅度有关,电调电机反应速度有关,例如200mV/g这个值,机体震动过高,输出波形很快就有一些平顶,这对算法滤波来说是不允许的,即使机体不是那么震动,但是电调电机反应达不到,一样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