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得到一个位置信号,请大侠们给提个方案!

楼主(2009-10-12):
在矿井提升中(井深700m),提煤的箕斗上安装一个信号发射装置(该装置是将测得的钢丝绳张力通过无线发射到地面),箕斗在运行到井底和井口的某个位置时,怎么获得这样一个信号:告诉该信号发射装置,已经快到井底或井口了呢?
之前考虑过用磁罐(干簧管),感应磁场获得开关信号来判断,但考虑到干簧管在该情况下很容易误判就排除了,大侠们有如何高见?

网友:
是否有本安要求?

网友:
钢丝绳的卷扬机加计数器,这个比较可靠,除非钢丝绳断了。。这个东西可靠运作几百年了,而且没有瓦斯防护的要求。井下发射电信号,和在加油站打手机差不多危险了。

楼主:
【1楼】 888888888888
是否有本安要求?
----------------------
可以先不用考虑本安要求的,该装置在井口,要求不太高,不过要优先选择本安要求的。

【2楼】 Friendz
钢丝绳的卷扬机加计数器,这个比较可靠,除非钢丝绳断了。。这个东西可靠运作几百年了,而且没有瓦斯防护的要求。井下发射电信号,和在加油站打手机差不多危险了。
--------------------------------------
钢丝绳的卷扬机加计数器,的确很可靠,但现在由于提升机的测距,测速是采用的这种方法,现场的情况已经不允许用这种方法了,之前也是考虑过的。该装置发射功率不高,而且工作在井口,应该不存在这种危险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参考RFID。

楼主(2010-01-10):
用霍尔元件可以解决,接近开关

网友:
在钢缆接近700米的地方绕几圈黑胶布,
    在井口用主动式光电传感器?

(呵呵,开玩笑)

网友(2010-02-22):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10-02-22,20:31:01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0]AVR32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2070]其它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