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一个简单的红外遥控开关,不用单片机,大家帮忙推荐几款常用的芯片和电路,谢谢

楼主(2009-10-12):
想搞一个简单的红外遥控开关,不用单片机,大家帮忙推荐几款常用的芯片和电路,谢谢

网友:
PT2262-IR,PT2272

楼主:
请问楼上,大概多少钱一片?我只要简单的完成开通断开就可以了,而且只需要1路开关信号

网友:
简单的开关就用555吧,调制到38K,有信号就翻转,不过这样的话其他遥控器都能遥控了。

网友:
9148 9149

网友(2009-12-29):
兄弟你的开关有头绪了吗???可以指导我一下不,我也想做一个试试!我是刚学的,什么都不懂,可以指导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