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屏的VCC引脚该如何接?(台湾铼宝128*32 驱动芯片1303T6R1)

楼主(2009-10-12):
如题

我的理解:
图1 开关电源是用了1303片内的资源 外部配置了场效应开关管 等
图3 是完全外置的开关电源

网友:
我的做法是直接用34063,升压到12V
也就是外置的开关电源。

楼主:
楼上 就是用图3的方法了,外置的。
我现在想直接用芯片内部的资源,VBREF RESE VDDB FB GDR 不知行不行。
那个说明书是英文的,我看不懂。

网友(2010-06-20):
那个六个脚的方框就是引脚,其中电路中的零件参数在下一页有标明,看不懂就下个SSD1303的资料里面也有个,还不懂就找我吧,我也打算买个屏玩一玩.

网友(2010-07-29):
建议外加DC转DC的IC好一些,1303自带的效率很一般

网友:
请问1:不接vcc ,屏会亮吗?
    2:只接vcc,驱动没写  12v 屏会亮吗?
    3:lz 签名章 是什么字,字体哪里找的?

网友:
好像是 “大好河山” 字体哪里找的?有软件吗?

网友:
送个屏图上来看看

网友(2011-03-16):
有哪个这个屏搞定了吗 买了几片  整了几天没点亮  希望朋友们给点注意事项 谢谢

网友:
明天我上传维信诺的参考图给大家看下。

网友:
这个屏我看好多人都没点亮 不知资料上的管脚是否正确

网友:
其实这个VCC是给屏的驱动IC供电的,并不是直接供到屏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这个vcc是给屏的驱动ic供电的,并不是直接供到屏上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60221&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oled&bbs_id=9999

驱动芯片和屏一体的

网友(2012-05-23):
这玩意关键是电路连接图,有哪位朋友点亮后把接线图搞一份,大家参考下呀

网友:
搞过的朋友贴一个电路看看呀

网友(2012-10-04):
正在纠结用哪种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