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请问一下如果I2C总线上没有上拉电阻,用I/O口模拟I2C协议时该怎么处理?

楼主(2009-10-12):
马老师,请问一下如果I2C总线上没有上拉电阻,用I/O口模拟I2C协议时该怎么处理?我使能了内部上拉电阻后还不行。

网友:
那应该是你的程序问题了,贴程序上来看看

楼主:
程序我用的是马老师书上的程序,没有改动。我用硬件接口可以调通的。
void I2C_init(void)
{
// 2 Wire Bus initialization
// Generate Acknowledge Pulse: On
// 2 Wire Bus Slave Address: 0h
// General Call Recognition: Off
// Bit Rate: 250.000 kHz
    TWSR=0x00;
    TWBR=0x00;
    TWAR=0x00;
    TWCR=0x44;
    PORTC.0 = 1;
    PORTC.1 = 1;
}
将  PORTC.0 = 1;
    PORTC.1 = 1; 两句话注释掉后就不行了。
上面是硬件的初始化程序。

网友:
内部上拉电阻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
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