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的系统方案问题

楼主(2009-10-12):
刚开始了解这个四轴的项目。有几个问题
1、想了解下电调和主控大家都是按德国人的方案做的吗?
2、是不是用德国人的方案就可以直接使用他的程序?
3、如果用自己的电路方案,程序难度很大吗?
4、采用德国人的方案,和完全自己设计有什么优缺点?
希望各位高人不吝赐教给小弟指条明路。

楼主:
怎么没人顶?

网友:
是,电路基本都是照抄,pcb基本完全参照,有一些改进,不过都不大,例如加几个精密电位器调一调运放中立点什么的。

网友:
哈哈,,如果楼主,真的想入手,,四轴老的方案其他前辈已经实验过了,,你再做显得缺少创新。。
建议,,软件和程序的:主体思路可以按照前辈的,直接移植,是个省力的方法。。。。。。

关键是:你可以尝试做一个:“单电动机驱动的四轴”——

四轴十字中心,安装一个大功率(比2212大四倍就可以)的无刷电动机、带动中心大齿轮转动+同轴转动的+45度小齿轮,
传动给四个 45度齿轮,把动力传动给四个轴位,再用四个“直升机的尾旋翼齿轮箱”,加四个舵机控制变矩,就总体OK了。

(((费用估算::大电动机120元,电调90元,大齿轮+45度齿轮:50元,直升机尾旋齿轮箱四个共计:160元,舵机四个共计:80元
205毫米的木旋翼四付(8片)共计:40元,,,,剩下的就是:需要改动的四轴飞控板,接收机,电池,机架(??))))

————这样的系统,,便于改装成“燃油发动机驱动”————实现:长时间留空,不落地。

探讨楼下的问题::轴传动,效果应该满足,而且正好可以在一个平面上装配啊!!,而且动力损耗是最小的。!!
关于::“刚度”——我猜楼下,是担心,轴太长、中间会弯曲吧??其实:每间隔 8厘米放一个微型轴承啊,一块钱一个。

KANCAN (原文件名:尾轴箱.jpg)

网友:
【3楼】 caosix
哈哈 让新手弄这么多东西 不厚道吧
不过确实是很好的思路 不过个人认为齿轮传动是不是成本有点高啊?那么长的传动轴刚性要求很高的说 皮带的不知道能不能传递同样的功率
油机的话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链条 嘿嘿 YY中

网友:
caosix 兄的东西传动支撑一方面的机构,机械占了不少重量, 上电机不现实,直接上油机好了,不过调整桨距来平衡估计有点问题,每次调整四个桨桨距都需要调整,或是调整两个桨距,外加调整油门,否则这套系统会在调整时自旋。

楼主:
呵呵,一个电机驱动四个浆,怎么调节四个浆的转速呢?
我现在还是先用德国的方案做一套,熟悉下有哪些技术特点。入门成本也低些,要站在巨人的肩上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