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无线模块的透明传输?

楼主(2009-10-13):
现在要做一个433M无线模块,要求RS485接口,接口波特率:20.833 kbps,工作于方式3,传输距离为视距400米到600米,有一堵墙障碍则100米左右。
开发原因:
由于我设备采用的是一台主机通过RS485方式与多台从机现实通信。而且它们已经固定下来了,不能再修改了。也就是说他要求:RS485接口,接口波特率:20.833 kbps,工作于方式3。而且主机向从机发送完指令后要求从机在2MS到3MS内回应,如无回应则认为从机掉线。原来是用有线连接的。现在需要改成无线连接的。
现在有两种方案(不知道可不可行):
1)准备买一个SPI接口的无线模块,自己再加上RS485+无线模块,模块想选择RF903的。但不知道怎么来实现无线模块的透明传输?
2)买一个本身就是RS485接口的,也能工作于方式3的。然后自己再做一个转接的东西,连接无线模块和设备。
为什么不买现成的无线模块。由于问了好多家无线模块厂家,都说没有接口波特率为20.833 kbps的。所以想自己尝试一下,这样也可以学习一下无线模块相关知识。
希望有做过相关方面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
903已经不推荐使用了吧,905看看?

网友:
19.2Kbps的有现成的, 误差5%左右, 勉强能用, 误码率偏高

网友:
1. 建议用无线模块,自己一个人做,要做好有难度,如果产品有前途,叫供应商把串口波特率改成 20.833 kbps 是很容易的事情;
2. 不清楚你说的“工作于方式3”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4-01-03):
给你推荐一个 型号:JTT-A系列无线模块,他们有RS485接口的,可以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2014-02-2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5413580147  上传一份RS485、RS232、USB、TTL等接口的无线数传模块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