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菜鸟画了个本坛色轮无刷电机的原理图,请高手帮忙DEBUG,谢谢

楼主(2009-10-13):
初步设想:
1、单片机用MEGA48。
2、打算先用三极管在洞洞板上搭个试试看。
3、第一步先不调速,搞定后打算上管直接导通,下管PWM(比如U相上管导通,下管截止,W相上管截止,下管PWM)。
4、过流保护电路需要进一步调整。
5、……

网友:
我倾向用IC驱动,可以省却很多费时费事的功夫

网友:
上管直接导通,下管PWM? 我这个汗啊~~~

楼主:
回1楼,因为我对BLDC才接触,所以想多了解些。
回2楼,可能我没表述清楚吧,比如U相上管导通,下管截止,W相上管截止,下管PWM,这样不是也可以实现PWM调速吗?

网友:
原理图有错误的地方。

LM324这里过零比较器,怎么都是U和COM的比较。按照lz的意思,应该是

U COM
V COM
W COM

楼主:
汗一个,4楼说的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