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成本 Xilinx USB 下载线正式发布 第一批已售完

楼主(2010-04-17):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有一点不是很明白,期望你的回答,那个CPLD不需要代码吗?只是升级一下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有一点不是很明白,期望你的回答,那个CPLD不需要代码吗?只是升级一下是什么意思!
在插入下载线以后,impact会自动检测cpld的状态,如果没有写固件的话,就会自动用68013模拟一个jtag时序给cpld写固件。耗时半分。

这个也行,哎,第一次听说啊,有机会试试,这种方法哪里有介绍啊,没有听火过啊
很感谢你的回答啊,谢谢!

网友(2009-10-17):
我要一只

网友:
to [96] 诶 看错了 那个只支持altera。

楼主:
进度汇报:
已焊接20只
已完成测试8只
照片中左侧是完成测试的,右侧是待测试的

网友:
代替Xilinx下载线的办法还有一个:
因为已经有人反向工程了Xilinx Cable Server的通讯协议,开发了cblsrv软件,见下,
所以,用JLink/USBBlaster之类都不难了,只要有人想继续开发。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xilprg/
简介:xilprg is a Xilinx FPGA/PROM/CPLD JTAG programmer tool for Win32/Linux. Supports Parallel III cable, Digilent USB. cblsrv is a Open-Source CableServer for Xilinx Impact.

这样如果速度够快的话,做一个USBBlaster就搞定了Xilinx的烧写了。

问题在于这个项目长时间没开发了,我找时间验证下那个协议是不是还有效。

网友:
【93楼】 minux 啊啊?
Xilinx的结构好啊, 利用率高; 而且我不是有开发板么~

网友:
【105楼】 minux 啊啊?
这个好, 我有一个Jlink和一个USB Blaster
要是真靠谱的话就不用自备其他下载线了!

网友:
支持一下“h2feo4 无机酸”。

关于Altera、Xilinx、Lattice三合一USB下载线的讨论请来这个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45070&bbs_page_no=1&bbs_id=1029

网友:
无机酸 兄弟,

如果再多搞几个类似的项目,看来你真的需要有贴片机、回流焊了。
我焊贴片多用植锡板,刮锡、放元件、进炉子,效率还算高。

楼主:
to 【110楼】 xuyiyi 许意义
没问题,为老许预留一只

楼主:
进度汇报:
已完成27只
不出意外的话,后天就可以发货了

网友:
我前一阵子跑到新疆,半个月没上网(上不了网)不能发短信,等我回来上网一看,AMOK的基准源都卖光了,干脆我打了五百块存在邮购部,下次看到什么就先下单,就不至于什么都买不到了

网友:
我也定一个先,哈哈

楼主:
手焊太慢了,如果做下一批的话,打算用回流焊……

网友:
板子小零件太多了,手工效率上不去,适合给机器弄。

网友:
反正我钱都给了,肯定要给我一个

网友:
先订一个吧!不知道能不能赶上第一批的。

楼主:
进度汇报:
已焊完33只
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将完成测试和收尾工作
明天晚些时候,或者后天早些时候发货

网友:
手机上网。也要顶一下。

网友:
我也排个队!!!!!!

网友:
给我大佬,还有我的没?

楼主:
进度汇报:
今天进行了全面的测试
结果只有23只通过了测试
如果明天不能将其余的修复,第一批将只有23只

网友:
23/33  这个成功率。。。。

赶紧分析查出问题吧

希望只是焊接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焊接问题

网友:
莫非是二手芯片有瑕疵?

楼主:
to 【128楼】 boboo
已经排除焊接问题
我用体视显微镜仔细检查过,虚焊或者短路很容易看到
目前怀疑:
拆机件质量有问题(可能性较大)
PCB问题(可能性较小,PCB厂家说全部测试过的)
目前有8块故障尚未解决
两只插USB上去没反应(可能是CY7C68013问题)
两只无法升级固件(可能是XC2C256问题)
两只写入命令错误(可能是有短路或者断线)
一只无法识别出器件型号(可能是有短路或者断线)
一只能正常识别型号但无法写入数据(未知)

附照片:
焊接缺陷在显微镜下面是很容易看到的

网友:
to 【132楼】 h2feo4 无机酸
两只插USB上去没反应(可能是CY7C68013问题)
这两只也许换个cy7c68013可能还有救。
个人感觉CY7C68013A没什么必要用拆机件,淘宝上新的也就20来块钱。拆机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废品率。

楼主:
to 【133楼】 seamas
谢谢提醒
下次肯定不敢用拆机件了哈
今天晚些时候会更换片子试试

网友:
XC2C256坏的就别换了吧 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除了是拆机件有瑕疵外,还有种可能:两个输出端子接到一起了。CPLD/FPGA 的IO由固件决定,使用用过的IC(或拆机件)时,它的IO可能会被设为输出。当两个IC连接时,不能正常工作或损坏集成块。建议使用前,先检测,初始化CPLD后再焊接。

楼主:
进度汇报:
目前通过测试29只,还有4只故障未排除

楼主:
进度汇报:
第一批的制作与测试工作全部完成
正在洗板、装箱
最终发货数量为28只

网友:
【136楼】 的讲解有些问题。

网友:
136楼说的原因还是可能存在的,不过我觉得即使IO冲突了,CPLD也不应该就坏掉……顶多是稍微热一点。不长时间的话不应该导致CPLD报废。

楼主:
在更新固件前确实会有IO冲突,微微有点温的感觉
不过无论是从温度上还是电流上,应该离损坏还远得很

楼主:
包裹已寄出
单号贴在邮购部论坛里面了

网友:
恭喜无机酸兄弟。。。终于上市了。

此外您下次别自己焊接了。。。我帮您找工厂焊接。工厂里面无论是机器焊接还是手工都非常快。。。

网友:
xilinx 官方公布的usb下载sch

网友:
To 【146楼】 askhua520
这个有什么疑问么?

这个图的来源是Spartan6和Virtex6的开发板电路图,如果不放心,可以去Xilinx网站上下载来看看。
严格说,类型不是Xilinx  Platform Download Cable,而是Xilinx Embedded Download Cable。
前者输出的电平转换等等功能全面;后者输出级比较简单;前者的II代用的FPGA了。

网友:
我也要定购一个

网友:
哈哈,应该快开始抢购了,下定决心抢一个.

网友:
楼主,最近我也在研究下载线的事。基本结构搞明白了,就是680013A=》CPLD=》164245这样,可以完美兼容1.5V~5V的器件。不过参考官方下载线的结构,我搞不清楚那堆昂贵的电压比较器是拿来干啥的?能否在这一块给予一些讲解?我的风格是稍微复杂一些,功能完善一些。搞好以后我会把原理图的PCB图都开源。

网友:
To 【151楼】 ngzhang
164245的图我已经在三和一那个帖子里边贴过了,要是有自己重新设计的想法,不妨参考那个图。自认为原理图上没有什么问题了。
也有0805器件的参考布局,如果用高密度的器件封装,并且不在乎双面板的地层问题,可以比那个面积更小。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645070 ,70楼。

这里,特别提醒一下:164245,TI和NXP出的芯片,都【不能】完美的直接兼容1.5V-5V。有兴趣把手册全部,认真的看一遍就知道了。兼容5V还是需要特别处理才行。因为不只是VCCA/VCCB电压的限制,还有电压关系,上电顺序的问题。或许别的公司有164245能完美兼容,但目前我不知道哪个公司的产品。

官方下载线的东西是为了兼容5V到1.2V的输入电压,并且,有输入阈值扩展,扩展到1/2 Vref判决。同时,用电源管理芯片解决上电顺序问题,不过我没看那些芯片的手册,是不是存在问题不好定论,不过问题应该不大。钱花的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
【152楼】 dr2001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主要是现在市面上的东西没有能让我满意的。我会仔细研究手册。

楼主:
按一般速度昨天就该到了……

to 【150楼】 xuyiyi 许意义
老许不用抢了,已经为你预留了

网友:
不知道armok收到没有?什么时候上架?

网友:
我也来抢!

网友:
我也要一套,有货吗?我以前的是并口线

网友:
还有货嘛?我也要一套

网友:
我的快要到了

网友:
货收到,在2.5V VREF的Spartan3E 上测试没有发现问题,编程eeprom也可以。

我看了一下官方下载线用的buffer,型号是7z125,这个器件是1.65V到5V的,好像更差呀,奇怪。

网友:
什么时候有货啊?

网友:
老早抢光了!
偶抢不过一群“抢手”!

网友:
啥时候上新货?看来很枪手啊

网友:
晕,出差没两天,就卖完了,一帮人怎么都手这么快......

网友:
这种便宜量又足的好东西,还限量供应,
按阿莫的习惯,都是半夜登场,天亮前就要断货。

在这个坛子啊,要想买到好东西,必须做夜猫子
——网上的天光墟?

网友:
货已收到,开始遇到点小问题,烧cpld的环境变量前阵子设上后就忘记删了,后来按步骤重新烧了一次cpld就正常了。
测试了一下手头上的几种芯片,没发现问题。
ISE版本8.2i(有点过时,受限于pc就没有与时俱进了)
更新后的版本信息如下,不知道新版ISE有没有升级下载线的固件。
Firmware version = 1021.
CPLD file version = 0012h.
CPLD version = 0012h.

网友:
另外,h2feo4 无机酸的焊工的确了得,虽然元件和焊盘都很小,但即使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也几乎发现不了什么瑕疵,小赞一下。有机会介绍一点心得。

网友:
尺寸比预期的小,焊接的非常出色。有空写写你的焊接流程和使用的工具,非常想知道。

网友:
我用的ISE9.2,插上JTAG后只是提示USB Device,看起来不大正常

网友:
驱动程序装不上,错误如下:

楼主:
to 【176楼】 billowtust
看上去驱动程序有问题,不像硬件问题
请尝试重新安装impact,官方网站有单独的安装包可以下载
如果问题不能解决,请退货

网友:
换了台电脑,重装了ISE8.2i,驱动装上了

不过这次还是有问题,在用iMPACT JTAG下载时,找不到编程Cable,已经设置为Platform Cable USB了,但是连接时会报错:

错误描述:Cable connection failed.

楼主:
to 【178楼】 billowtust
请看一下下载线上面的LED,是哪个颜色的在亮,或者没有亮?

网友:
只有绿色的在亮,上面标着DG

我没有连目标板,想先确认下载线没有问题

楼主:
能否贴出报错的截图?
或者下载安装最新版本官方impact“Xilinx_11.1_Pgm_Tools_SFD”
如果仍然不能成功,请寄回给我,如果我测试确实有问题,将原价退款并补偿您的快递费

网友:
你能否把impact“Xilinx_11.1_Pgm_Tools_SFD”打包发上来?

网友:
to 【178楼】 billowtust
可以按照2楼说的升级方法重新烧写一下cpld。我的刚开始也是驱动可以装上,但是impact自动/手动选择下载线都是出现connection failed。当然很有可能和我的环境变量设错有关。

楼主:
to 【182楼】 billowtust
这玩意500多M,我这个ADSL网速,估计几天也传不上来
官方网站注册即可下载,速度还比较快

另外,看了下貌似出现连接错误的朋友都是用impact8.2版本的,各位看看是不是
如果是的话,升级impact,或者重新刷新固件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
不好意思,收到下载线后没有好好复习一下这个帖子
确实照着2楼的方法升级后就成功了,不需要更新IMPACT

不过还有一点,就是更新后,初始化的时候会报错,但是连上目标芯片后,就不会报错了,可以正确下载

网友:
to 【185楼】 h2feo4 无机酸
可否帮忙看看impact11.1下firmware版本和cpld版本信息。我想了解下xilinx有没有update过版本。
在ise8.2i里是
Firmware version = 1021.
CPLD file version = 0012h.
CPLD version = 0012h.

楼主:
to 【187楼】 seamas
现在手边没有,印象中固件版本1032,CPLD版本0012h
哪位现在手里有下载线,而且用的是impact11.1版的,帮忙看一下

网友:
晕那,外出好没有上,就卖光了,晕啊!!!!
晕那,外出好几天没有上,就卖光了,晕啊!!!!
晕那,外出好几天没有上,就卖光了,晕啊!!!!
晕那,外出好几天没有上,就卖光了,晕啊!!!!
晕那,外出好几天没有上,就卖光了,晕啊!!!!
什么时候还有的出售啊,哎,你们手脚真是快啊,抢不过啊

网友:
在Xilinx官网上下了一份impact安装后,插上USB下载线,自动安装驱动,自动升能软件,最后连接成功,试着下载了一个程序到XC95144XL芯片中,很成功,再次谢谢无机酸网友和阿莫站上,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外好用的东东.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什么时候还有啊,楼主啊,给我留一个;现在转懂啊xilinx上来了,在自学呢

网友:
LZ,第二批什么时候开始啊,绝对支持这玩意儿。。。

楼主:
to 【192楼】 keda225
先等待第一批反馈,如果没有问题再考虑生产第二批
第二批可能将采用全新件,价格将会提高

网友:
为什么楼主不做成10芯的或者6芯的啊,这样的话接触性能好点,我们现在用的下载口都是用的10芯的,用排线好使,以前有用过单排的,每次下载的时候都要用手按着才能下载。

网友:
讨论一下技术问题,活跃一下气氛。
只用一台pc和h2feo4的下载线,如何完成以下两件工作:
1.重新编程24c01
2.用自己的固件,重新编程cpld
如果想用这个下载线做点其他的用途的话必然会遇到这两个问题。
当然这里只是探讨一下,真正动手还是要非常谨慎,一不小心就很可能弄坏下载线。^_^

网友:
XC9572 5V 可以直接用吗?

楼主:
to 【199楼】 kingli
没有问题

网友:
Type = 0x0004.
Cable Type = 3, Revision = 0.
Setting cable speed to 6 MHz.
Cable connection established.
Firmware version = 1303.
File version of C:/Xilinx/11.1/ISE/data/xusb_xlp.hex = 1303.
Firmware hex file version = 1303.
PLD file version = 0012h.
PLD version = 0012h.

楼主:
收到货的各位,有没有遇到无法使用、兼容性差、不稳定、或者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在第二批中将修正,如果这些缺陷影响使用,将免费更换新版本

网友:
可否考虑以后改版时将Cy68013A没有使用的管脚引出来,既做下载器,还能做为CY68013A学习板使用,就更超值了.

网友:
To【201楼】 zzemu
THX,看来cpld的版本没什么变化,当然也有可能这个版本信息不准确,因为我试过只用cy68013A冒充下载线也能读回这个版本号。

To 【202楼】 h2feo4 无机酸
最近仔细看下原理图才发现原版里cy68013A的一些上拉和下拉电阻都给省略成连VCC或GND,这样可能会有点潜在危险,比如说firmware出错导致以相反的电平驱动这些引脚会不会导致IO的损坏,甚至IC烧毁呢?

楼主:
to 【204楼】 seamas
CY7C68013附近的电阻都是在输入引脚上的,按我的理解这些引脚并没有输出功能,所以没有保留这些电阻
不过我并没有仔细看数据手册,哪位仔细看一下,这些引脚到底有没有输出能力
如果安装这些电阻,会使板子面积增加不少

网友:
To 【205楼】 h2feo4 无机酸
嗯,Cy7c68013的上拉,下拉电阻大部分连的是输入引脚,貌似只有的Pin87(PE1/T1OUT),和Pin69(PA2/SLOE) 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To 【205楼】 h2feo4 无机酸
可以参考下我的那个图。
对于IO的处理,您贴的图上基本没有问题;PortABCDE的电平最好过电阻;其它的都没什么问题。

Firmware里边对于引脚IO的处理好像不是太完善,恩,Port的建议还是电阻吧。

网友:
哈哈,真是不错,最近正头疼怎样用笔记本调板子呢,谢谢无机酸兄!
我准备自己按无机酸兄的电路图做块板试试。

网友:
那片Cypress SRAM应该怎样焊接?

楼主:
to 【210楼】 vr2whf
那片是USB接口芯片
拖焊就可以了,0.65mm间距是很容易焊的
只要焊锡成分正确,烙铁温度足够,一般都不成问题

网友:
to【211楼】 h2feo4
Thanks! 另外, 拆焊这样子的芯片应如何搅?

楼主:
to 【212楼】 vr2whf
我的方法是,在芯片四周堆一些焊锡,然后用烙铁画圈,让他们同时熔化
这一批板子都是用的带板拆机件,全是这么拆下来的

网友:
to h2feo4 无机酸
请问要不要配合吸锡线或其他吸锡工具呢? 另外要什麽工具夹起芯片呢?  Thanks!

网友:
吸锡线就可以

走题了吧 这帖子不是讨论焊接技术来着

网友(2009-11-17):
无机酸,请问你的第二批什么时候出来啊??等的我急死了。第一批没有买到,郁闷死了!!!!
无机酸,请问你的第二批什么时候出来啊??等的我急死了。第一批没有买到,郁闷死了!!!!
无机酸,请问你的第二批什么时候出来啊??等的我急死了。第一批没有买到,郁闷死了!!!!
无机酸,请问你的第二批什么时候出来啊??等的我急死了。第一批没有买到,郁闷死了!!!!

楼主:
to 【216楼】 master0722
不好意思,目前先要把老许的怀表项目解决
第二批将改用全新件,价格将略有提高
近期没时间焊板子,如果做的话考虑发到外面焊接

网友:
唉,算了,我做一个吧。各位的劳动给了我不小的信心。最近花了一些时间研究了一下原理,对原厂线的方案进行了一些测量。无机酸这个我觉得简单归简单,但是可靠性不佳。比如ESD防护皆无...(虽然说原厂的也没有)咱还是应该耐用为先呀~。。。算了一下,就算什么都搞好,成本100出小头也差不多了,不亏本的卖也就是16、70我估计也差不多了。看现在市面上的那些动辄大几百的仿制下载线,里面一个比一个屎,DS2411抄成三极管的还在大卖,真是精神崩溃。照抄原厂也是不可取的,原厂线的很多设计都不知道那些人脑子是怎么想的,我看举例子来说电源和TDO信号的比较器那块简直就是为了推合作伙伴的产品而已。
为了不丢人现眼,PCB我先送去打样了,测试如果行的话,公布所有资料,成品也长期的放出来卖得了。

网友:
我有画好的PCB,我懒得继续折腾了。发给了cznlpy SOPC创业联盟,不知道他有什么进展没有。用的是164245的电平转换,基本支持所有的功能。

原厂比较器什么的那堆东西,仔细分析是有用的:扩展输入电平范围,1/2 Vref是阈值,抗干扰能力更强;支持更大范围的输入信号;解决上电顺序问题,等等。如果真要较真,价格还不能太高的支持几乎所有的情况,那么原厂的设计应该算不上糟糕。164245是可以用,但是电平范围,阈值什么的都不够完美,上电也略微麻烦一些。

网友:
to 【219楼】 dr2001
问题就是,原厂下载线(哪怕是USB2)也只是支持1.5~5.0的电压范围而已。不知道这个1.2V是哪来的,他用的输出缓冲门是1.65~5.0的电压范围。
上电顺序的问题我想了一下,也没想出来能出啥问题。
原厂用的那些昂贵的LDO芯片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还是用1117,然后在倒灌电流的问题上稍微处理一下。
你说的164245的电平范围问题,这是很大的问题。但是164245有N多种,我选了VA和VB没关系,但是最高只有3.3V的TI的AVCA164245,然后再在输入信号管脚上加钳位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ESD防护这些也做了。VREF的处理,你那个方法确实是个取巧的办法。不过我还是用了比较器,看起来能体面一些。

楼主:
to 【218楼】 ngzhang
我早就说的很明白了,我这个是超低成本版,目的是在实现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尽量压缩成本和体积(放弃VREF检测和电平转换)
如果不改变本质结构,估计很难有人能做的比我尺寸更小了
稳定性没有太多考虑(只考虑由于没有壳,为了防短路,放了个自恢复保险)
多电压的兼容性也是靠电阻+二极管钳压这种廉价方式解决的

网友:
【221楼】 h2feo4 无机酸
是,我知道,当时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D
只是我发现是不是现在缺少一个功能和保护较完整的,开源版本。正好最近有空,就弄了。
关于成本的问题,因为我发现做的不能再好了也就是100出小头,所以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能接受。

楼主:
to 【222楼】 ngzhang
其实我当时考虑过,要不要引出一些引脚,这样当需要升级为完整版的时候,只需一小块扩展板就行了(上面有VREF检测、电平转换、ESD等等),后来布线时感觉比较费力,就把那部分删掉了,现在再看,即使加进去问题也不大,只不过当时没那么多时间优化布线。

网友:
to 【223楼】 h2feo4 无机酸

其实主要是两层板的问题,如果能打4层的就好很多了。为了把这板布通,也是废了两天的功夫。您的作品虽然我没去看布线(我就买了一个成品),不过这个产品本身,就相当于告诉我,一定能干出来。

楼主:
把PCB照片贴上来,互相学习交流一下吧
当初画这个PCB花了不少力气,要是CPLD的IO可以重定义就好了……
因为一开始就打算手焊,所以很多过孔直接放在焊盘里面了

网友:
to 【225楼】 h2feo4 无机酸
下周公布。等我先确定能用了的。

网友:
To 【220楼】 ngzhang
原厂LDO/缓冲器用的是有一些夸张,我觉得自己实现的话,完全没必要。但是,目标版输入用比较器确实有好处,这个也是不可否认的。

164245本身VA/VB之间就是没联系的,用这个芯片,需要考虑:单边电源掉电所有输出自动置高阻,这个好像TI AVC的没这个功能,要有上拉/下拉;然后是电源范围,有的要求VA>VB,VA/VB的范围也不对称,比如飞利浦要求高低方向;OE等控制端的引脚供电是谁给,这个影响不太大,如果有自动高阻,不过这个时候芯片的行为我不确认,手册上也没详细说。

贴我的PCB图,欢迎指点。
按照Xilinx壳子做的,空间比较富裕。主要是尽量保证背面有比较完整的地,正面基本上没敷铜。回流路径最大的就是背靠背的芯片了。

楼主:
【227楼】 dr2001 板子好漂亮哦

网友:
【227楼】 dr2001
对,VA和VB的问题各家,各细节型号都有所不同。所以这块必须处理。我用的片子是任意一侧掉电就全部输出端口高阻(都加了上下拉电阻,这块没问题)。其他细节也都考虑了。
因为是两层版,电源回路不好保证品质。不过好在貌似这个下载线里面的芯片能耗都不高,保险起见我是加了无穷多的电容在上面,大不了不焊就行。

我布板子总是不为手工焊接考虑太多,算是个恶习。

看看图

网友:
To:【219楼】 dr2001我有画好的PCB,我懒得继续折腾了。发给了cznlpy SOPC创业联盟,不知道他有什么进展没有。

您好,您上次给我图有一段时间时间了。最近加班很晚回来。一直没来得及给您投版。抱歉!
存在如下几个方面可否改进一下:
1、您的尺寸好像有些问题。。。10月23日,我给您的邮件Protel99格式的DDB中的尺寸与您这个尺寸不一致,USB座和IDC14弯头座最好都放到板卡中。此外还有SIP3的双色LED的位置有些太靠边了。您好还是按照我给您的尺寸图画,这样肯定能保证装到盒子里面位置正确。
2、上次拜托您把68013与Xilinx链接的引脚全部引出来作为探测点(内孔28miil/外孔62mil)。方便后续修改XC2C256测试。我找到了32通道的准备抓一下。最近实在没时间画板子了,您看看您是否有时间画图,若也没时间搞,那我就自己搞。
3、此外您准备一下器件清单和封装编号等信息。。。邮件发送给我。Cy7C68013A-100AXC和XC2C256-VQ100就不用买了,我这边上次搞了各100片。答应各给您3片,供您DIY使用。此外盒子也给您拿几个。

盼您回复。。。。上次给您的邮件中有我的电话和联系方式。。。或者您何时过来,我们见面说。

网友:
to 【229楼】 ngzhang
看上去很漂亮 不过大板子焊miniusb感觉怪怪的

什么时候能出成品?   h2feo4 无机酸的没抢上,等cznlpy SOPC创业联盟的等了很久也没拿到新版  指望你了

PS:我的开发板是2.00mm针具的  有转接板提供没?

网友:
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啊?急需买一个,有问题也想探讨一下
我们自己做了一块spartan3E的开发板,usb转JTAG的电路做到了主板上,控制器用的是cy7c68013-56,
哪里去找固件啊,eeprom已经焊上了,怎么烧进去啊?
期待高手的帮忙~~~~

网友:
to 【231楼】 boboo
那是两用的USB口,这是参考了无机酸大大(?)的想法。

板子刚送去打样,能不能用还两说呢,再加上就打了几片样,料也只有测试得份,所以成品的事就算不出任何意外少说也是半个月以后的事了。

网友:
to 【232楼】 liudongstorm

好像赛普拉斯有个工具,可以往EEPROM里面写东西。这块具体不是我弄的,是我的一个同学(我也是学生)弄的,我看了一眼好象是这么回事。

网友:
我也要一个

网友:
第二批什么时候,急需~

网友:
等第二批

楼主:
建议急用的先找其他地方买,我现在暂时没时间做第二批

网友:
To:【238楼】 h2feo4 无机酸

我来帮您顶一下:

Xilinx USB 下载线 疯狂促销 疯狂抢购=288元。库存还有97套。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eda2100ce5d654bd8ad8f01235ede8db&x_id=0db2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45070&bbs_page_no=1&bbs_id=1029
第【197楼】详见网友boboo提供的图。

网友:
288还不如按照无机酸的自己diy一个。

网友:
288确实有点贵了。不过卖这类东西,毛利不到100%确实不太好做。

网友:
淘个经济点的,第二批什么时候出啊 !!
200多真的买不起

楼主:
我现在没时间做
要不改为发行空板?

网友:
这周我送去打样的板子回来。届时开贴“超高成本 XILINX USB下载线正式发布”

楼主:
to 【245楼】 ngzhang
哈哈,期待中~~

网友:
AT24C02那个.hex文件怎么烧写进去啊!是不是在另外的板子上烧了再焊下来哈!

楼主:
to 【247楼】 microcreat
请见此帖1楼第8行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45070

网友:
这个固件和你这个固件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那个“固件”有意义的就是前8个字节而已,不要对这个固件的内容耿耿于怀了。

网友:
To:【244楼】 h2feo4 无机酸
无机酸兄弟,若您觉得真的要发行空板PCB,您可以由寄给我挂到我这边的淘宝店铺帮您推销。希望与您合作!继续推出您的低成本Xilinx USB,大家比较喜欢您这个Xilinx USB。

To:【227楼】 dr2001
您的板卡已经拿到工厂中加工,估计下周二(12月1日)可以拿到,做的是2块拼在一起的共10块板,蓝色油墨。需要低廉价格的朋友,可以先请教一下dr2001兄弟。我看这次的dr2001板卡布线布局非常漂亮。。。看得我只淌哈啦子。

To:【245楼】 ngzhang
期待中~~~~~~~

网友:
to 【248楼】 h2feo4 无机酸

板子打样回来了,不过这俩天有别的事情,今天下午勉强焊出来一片,简单测了一下2.5V VREF的Spartan3E,这个板子是自己做的,可以用。3.3V的Spartan4也可以用,我测试用的是红色飓风1代的板子。但是擦写后者的平台eeprom据人反映有时候会失败。现在就有点不知道是自己的设计制造问题还是红色飓风的板子上的eeprom已经不咋样了(很多年的板子了)。也可能是因为板子焊完了没清洗,上面全是松香酒精水。

还有个问题就是,下载线的eeprom用fx2的工具写不进去,不知道问题在哪,写完了就不认设备了。临时从别的下载线上拆了一片24c02才测的。

网友:
我的ISE 版本超旧,不知可否,我还没有收到下载线

网友:
好歹换到8.2版本吧

网友:
下载速度怎么样?

网友:
和原版一模一样撒..........

网友:
这个设计中CPLD没有加载代码吗?还有由Xilinx的 ISE 自己加载的? 此处的CPLD能否换为其他型号,例如XC95144?

楼主:
to 【258楼】 phoebus
CPLD的固件是通过Impact的自动升级功能加载的
不能更换为其他型号,即使是其它封装也不行,除非你自己编写CPLD的固件

网友:
给楼主一个建议:在CPLD到jtag之间加一个LVC244之类的缓冲芯片,然后将CPLD的B_OE信号(官方原理图是这么标的)逻辑取反控制LVC244的/OE,就可以解决倒灌、电平兼容等诸多问题,我已经试过了,热插拔什么的都没关系。ps楼主的板子布得相当精致!赞一个。

网友:
lvc244的延时是不是有点大了?呵呵呵

网友:
两层板画有点吃力,XIlinx真是的,为什么那么多线是交织的呢?
郁闷

网友(2009-12-22):
牛人到处是啊

网友:
顶一下,留个脚印

网友:
强制升级模式启动impact
请问这是什么?是对ISE的impact在线升级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超低版本还有卖吗?

网友(2010-02-09):
有机会也加入学习行列.谢谢!

网友(2010-03-24):
回复 楼主:

第二批几时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呀,我也想要。我导师让我试着做一块,能将你的原理图发给我看看吧(sch格式的)邮箱:wlyulin0123@126.com
有个疑问EY9A820是什么,你的成品PCB照片上的。那个AT24C02是干什么的?为什么PCB上没看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有可公布的资料都在这个帖子中,其他的抱歉无法提供
AT24C02在板子背面,CPLD旁边

网友:
这个帖子的重要性就在于,把XILINX的USB下载线完全扒光了,消除了神秘感。
之前我没有勇气去搞它,看过这个帖子以后我就有了勇气。
希望想自己仿制的各位仔细研究这个“最小系统”。

网友:
我最近DIY了一个下载器,并且自己打磨出盒子封装,TVS做好端口的保护,大家评测一下!!!

这个是我的V1.2版本了,接着会跟出解剖图,大家提提建议

网友:
下载器正面:

下载器背面:

一般比如V5的官方板,是2.00mm间距的14pi你的JTAG端口;比较通用的是2.54mm间距的6pin的JTAG端口
本下载器考虑到通用性,避免使用不同的目标板,跳线繁琐的麻烦,提供这两种接口。
1)2.00mm间距的14pi你的JTAG端口:

2)2.54mm间距的6pin的JTAG端口:

配置等V1.1是用的贴片,因为我们实验室用贴片期间比较多,暂时没有去买插件LED,但是考虑到85*50*20的
盒子的尺寸,综合美观性,在V1.2改为插件LED,就是正面图的USB上下位都有一个未焊接的LED,就是红灯和
绿灯了,红灯表示正在更新驱动,绿灯表示下载器就绪,已经可以下载程序了。
  笔者现在已经用其在自己的开发板Black MagicV3.3上使用着,Xilinx大学计划V5、V2、3E的开发板均已经
通过验证。

以下由 h2feo4 加入
-----------------------------------------------------------------------------------------------
未提供任何有价值资料的广告是不欢迎的,链接已删除
-----------------------------------------------------------------------------------------------

网友:
还有一点,我的这个下载器EEPROM的程序时我自己用自己的FPGA开发板固化进去的,器件是全新货,仅仅和大家交流过经验,下面是我自行设计的一个FPGA开发板Black Magic V3.2,大家也一并给点评了。V3.3正在焊接中。。。

以下由 h2feo4 加入
-----------------------------------------------------------------------------------------------
未提供任何有价值资料的广告是不欢迎的,链接已删除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有一点不是很明白,期望你的回答,那个CPLD不需要代码吗?只是升级一下是什么意思!

在插入下载线以后,impact会自动检测cpld的状态,如果没有写固件的话,就会自动用68013模拟一个jtag时序给cpld写固件。耗时半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您好,我没有淘宝,怎么买你的东西?我人在北京。你在北航?

网友(2010-05-16):
这东西真不错。

网友:
问问各位,我的下载线(买的别人的)怎么不能强制更新cpld固件啊,我想让他下载更快一些。谢谢

楼主(2010-09-25):
今天发现此版本下载线出现兼容性问题
在连接XC3S50A时发生了TCK驱动能力不足(当时因为考虑5V安全,在各条线路上都串了较大的电阻)

后试用ngzhang版,因其有驱动器,故无此问题

网友(2010-11-24):
再做一批嘛

网友(2011-07-20):
回复 网友A:
唉,算了,我做一个吧。各位的劳动给了我不小的信心。最近花了一些时间研究了一下原理,对原厂线的方案进行了一些测量。无机酸这个我觉得简单归简单,但是可靠性不佳。比如esd防护皆无...(虽然说原厂的也没有)咱还是应该耐用为先呀~。。。算了一下,就算什么都搞好,成本100出小头也差不多了,不亏本的卖也就是16、70我估计也差不多了。看现在市面上的那些动辄大几百的仿制下载线,里面一个比一个屎,ds2411抄成三极管的还在大卖,真是精神崩溃。照抄原厂也是不可取的,原厂线的很多设计都不知道那些人脑子是怎么想的,我看举例子来说电源和tdo信号的比较器那块简直就是为了推合作伙伴的产品而已。
为了不丢人现眼,pcb我先送去打样了,测试如果行的话,公布所有资料,成品也长期的放出来卖得了。

支持。虽然还没往下看。也许早就出来了?

网友(2011-09-08):
回复 网友E:

成品出来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成品出来了没?

这事已经过去很久了吧。呵呵。看我的签名。

网友:
我正在做超牛的5合一下载线,价格188元。ALTERA + LATTICE + XILINX +SALEAE + USBSEE。10月1之前就可以搞好,需要的提前报个名吧,muok@sohu.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目前为止,你总的卖了多少套XILINX USB下载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到目前为止,你总的卖了多少套xilinx usb下载线了?

我估计3000套差不多吧。

网友F: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我做了一块xilinx USB下载线,在更新固件时提示错误,资源管理有Cable 这一项,用的Xilinx ise 9.1i,3.3V和1.8V的电压都测过是对的,具体错误信息如下:
ERROR:iMPACT:2358 - Firmware update failed.
ERROR:iMPACT:585 -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忘各位大侠指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2011-11-04):
所以xilinx的不需要做任何的cpld的預先燒錄或是配置就電路完成就可以直接使用嗎?

网友:
回复 网友G:

五合一真的是很強大,期待會有原創帖出來

网友:
pcb布板非常漂亮,不错~~

网友(2011-12-13):
回复 网友G:
我正在做超牛的5合一下载线,价格188元。altera + lattice + xilinx +saleae + usbsee。10月1之前就可以搞好,需要的提前报个名吧,muok@sohu.com

这个基本上已经做好了,正在内部测试中。

网友(2013-08-03):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想自己DIY这个下载线的话,请看制作方法和步骤(我的第一批全部是成品,已经更新固件并通过测试)

无机酸,您好,我自己DIY了一个下载器,完成了ID的烧入,也能在任务管理器里面识别到,但是之后灯亮不了,固件也无法更新,更新固件时出现无法成功。
如下图所示:
如果方便,我可以把板子寄给您帮我看看,万分感激。

网友:
现在这个发展得怎么样了

网友:
现在的购买方式是什么

网友:
顶一个。今天刚到新公司,开始高FPGA了,以后还要跟着多学习学习

网友(2013-09-27):
留着自己用

网友H(2015-05-09):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我做了一块xilinx USB下载线,在更新固件时提示错误,资源管理有Cable 这一项,用的Xili ...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的也出现这样的状况。我8.2,9.1,10.1的版本都在xp下试过了,原理图问题基本排除。片子用的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的也出现这样的状况。我8.2,9.1,10.1的版本都在xp下试过了,原理 ...

焊接问题

网友:
谢谢。我的换另一种升级方式就好了。和楼主说的很相似。但是步骤个别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