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录音,录音文件噪声很大

楼主(2009-10-13):
我对录音的理解就是利用AD按一定的速率采样声音,然后按一定的规则存放起来 。

我现在用STM32,AD采用8K采样,使用fatfs存放到SD卡中,存放格式为WAV,中间并没有什么压缩操作,就是采集到了12位的数字之后直接移位
成8位,然后直接放到文件中,最后在电脑上播放。

不过问题是,录音文件播放出来,噪声奇大。

问:
这里的噪声是哪里来的?(我用小功率喇叭听AD采样前的声音,没有噪声的)
这里如果的噪声和STM32的AD采样方式有关系吗?(我AD的配置用到是例子,自己很懵)
这里的噪声和电脑的播放方式有关系吗?

网友:
采样前有没有3K低通滤波?
是否是量化和舍入噪音?
请高人给解释一下。

楼主:
量化和舍入噪声? 本人小白,没有概念。
8位AD,量化和舍入噪声的影响人耳感受到的很大吗?

滤波也没有。

我给传个录音文件。

网友:
音频信号输出阻抗是否足够低,加上带通滤波试试

网友:
还有音频信号是交流信号,是否用运放把vpp调整到0-vref范围内。

网友:
楼上说得没错,另外还需要特别确认输入不能过载。

网友:
硬件没做好,12bit的语音非常好的了

网友:
麦克风那部分的功放问题!
我们之前遇到过。

网友:
用12bit转8bit弄个AGC是不是更好一些,仅供参考。

网友:
声音频率其实带宽很窄, 你可以加 低通滤波器看看。

我建议加上100K 的低通滤波把白噪声都过滤掉。

这里有篇资料给搂主看看:

二阶低通滤波:

http://www.mystm32.com/bbs/viewthread.php?tid=386&extra=page%3D1

楼主:
谢谢各位,我在输入端加了个简单的RC滤波,效果就好了,但是不明白为什么我用小功率喇叭听AD采样前的声音,没有噪声的?

问下9楼的高手,我是把12位当8位用,因为够用了,那个AGC怎么做啊?

网友:
简单说,信号强是取高8位,信号弱时取低8位,

楼主:
我明白楼上的意思了,只取高8位的话,噪声抑制不就强了吗?

我问下,我的输入信号是在1.5V上下浮动的,噪声和这个有关系吗?

楼主:
4Khz滤波之后,效果改善不大,我上次认为的改善应该是声音小了。

网友:
语音是有动态范围的,正常采样是16bit。你先开个大一点缓冲区,不要直接写入sd卡,计算平均信号的幅度,然后在处理,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我举例子理解)
  我先开个1024的缓冲,采集满了之后再把相邻的2个值取平均变成512个字节,然后再写入SD卡吗?,而这样我的AD采样的速率就要由原来的8K提升到16K了对不对?

不知道STM32这样速度怎么样?

网友: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降低码流,而是提高信号的动态范围。

网友:
你能传一端后来的音频文件吗?

楼主:
有的文件录的很差,有的就很好。

网友:
不知道STM32这样速度怎么样?

网友(2009-12-18):
楼主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啊,小弟最近也在做这个,希望指点下!油箱:782872083@qq.com

网友A:
To::【11楼】 yanxiao1227
__你听AD 采样前的声音,,当然是 不包含"折叠噪音"和"量化噪音"的......得去学习学习数字通讯方面的基础课程啊..

网友(2010-03-12):
yanxiao1227 能共享一下源程序吗?我也在用stm32做语音录放,非常感谢! 我邮箱是:pc_wuhui@163.com

网友(2010-06-24):
我做的录音已经完成了,噪声是基准电压的问题,一开SD卡和DMA必然引起电压的变化,基准电压相应变化,所以每次跟每次录音效果不一样,并且噪声大,试一下采集到稳定的基准电压后在开始录音,呵呵

网友:
都是高手,还没做过这个呢。

网友:
建议你使用专用的语音编解码芯片。多是8BIT的。8K采样。

网友(2010-11-17):
回复 楼主:
----------------------------------------------------------------------
我现在移植了一个FATfs,实现32G的SD卡读写,下面准备做下WAV录音。楼主能否提供一份程序代码?,不胜感激阿
邮箱:guofeng99cn@vip.sina.com
qq:29118857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未必是AD采样的问题,有可能是SD卡来不及存,我以前也碰到过,当时用的还是SDIO方式连接的SD卡,文件系统也是FatFS,开始时采一下,存一下,也是很大噪音,后来开辟了两个buffer,两个buffer交替采样、存储,即所谓的乒乓操作,音质就好起来了。

网友:
用u-律或者A-律转化一下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都是高手`!!!
学习了~!
MASK~!

网友:
采样前加低通滤波、AGC电路,不过也可以用软件算法实现。

网友(2012-06-20):
正准备做,学习一下。

网友(2012-07-26):
我也要做录音,产品上要用 还是用专门的芯片感觉保险点哈  是不是 ?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wav文件8位和16位的数据是不同的,wav8位的数据应该取12位中的高8位,关键还要+128.这样pc上放才会正确。如果只是在单片机上放,就没有必要保存为wav文件了。

网友(2013-06-21):
我最近也想做STM32的录音功能,希望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试了一下,这样操作,音质还是有时候好,有时候很差,就是在同一段录音里面,目前还没查出来是我们问题,麻烦指教下,谢谢!

网友:
mark,正打算开始制作stm录音

网友(2014-11-21):
mark一下。。有没有好用的录音传感器啊?推荐一下

网友(2015-05-07):
Mark,最近也在学习,不知楼主还在否,可否把你的源码发给我我看看呢,谢谢了1025412712@qq.com

网友(2017-04-22):
可否请教一下wav文件的编码问题呢?

网友:
http://bbs.21ic.com/icview-860501-1-1.html,lz可以看下这个帖子

网友:
  请问AD 数据怎么编码成wav?

网友(2017-06-27):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基准电压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11楼】 yanxiao1227
__你听AD 采样前的声音,,当然是 不包含"折叠噪音"和"量化噪音"的......得去学习 ...

怎么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