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陀螺仪的安装方式

楼主(2009-10-13):
如图

想用陀螺仪(enc-03)测量该轴的转动角速度, 不知道如果我把陀螺仪安装在如图右侧的位置行不行呢?

请教了!

楼主:
是不是我没有说清楚?
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陀螺仪只能测轴的转动角"加"速度,位置都一样,线加速度传感器才要求在中间位置

楼主:
陀螺仪(enc-03)不是测角速度的吗?  不是加速度

网友:
测角加速度的吧?

楼主:
enc03陀螺仪是测角速度的

网友:
enc03陀螺仪是测角速度的

-----------

ls正确

楼主:
所以, 我想知道, 如一楼右图所示的安装位置, 能否正确反应轴心的角速度?

网友:
测角速度的,请装在转动轴线上。至少也是越近越好。

网友:
应该将陀螺仪(enc-03)立起,并尽量靠近转动轴线 这样的测量效果才好。

网友(2009-12-17):
假如轉軸是剛體不會有彈性位移的話,
則剛體上任一點的角速度是相同的。
所以放在右邊結果應該也是一樣的。

网友:
最好放在质心。这样测得才是你想要的角速度。否则要补偿lever arm引起的角速度偏差。

网友:
陀螺仪检测轴与被测旋转轴平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