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能否驱动力矩电机?

楼主(2009-10-13):
如题:
l298能否驱动力矩电机?
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大家给推荐一个L298的替代产品驱动的力矩电机参数为直流24V 峰值电流3A

网友:
ls来错地方了

网友:
看L298手册!

楼主:
尽管楼上两位答非所问还是多谢赐教。

问L298只是举个例子,L298里就是个H桥我的问题说具体一点吧,就是想问问H桥能不能用来驱动力矩电机。
现在电机还没到手里,没法试验否则直接试一下就是指导可不可以了。
有用过力矩电机的请多多指教!

网友:
电流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