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笔段LCD视角是什么样的?

楼主(2009-10-13):
我用STM32将笔段式液晶点亮了,很漂亮。
不过视角是从下方45度看效果最好,正前方看很虚,上方几乎看不到,不知道大家的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
看你的要求,LCD分3点6点9点12点,对应的为右,下,左,上看是最好的,反向角度为30,正向角度60~80度。其他方向会很差。所以根据你的需求定制相应的LCD。

网友:
这款液晶是6点方向的,不过也不至于到你说的那个程度,关键在那个R1电阻,我最早参考网上的资料画了个20K的,结果实际上短接起来效果最好,如果你觉得短接起来比较危险不妨搞个几百欧的试试,反正真焊个20K的基本就是得45度角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