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C新卡无法登陆GSM网络问题

楼主(2009-10-13):
GTM900C新SIM卡(未使用过),装上SIM卡,启动GTM900C模块,测试如下:
AT

OK
ATE0
ATE0

OK
AT+CMGF=0

OK
AT+CSQ

+CSQ: 99,99

OK
AT+CSQ

+CSQ: 99,99

OK
...............AT+CSQ ,返回的始终是 +CSQ: 99,99 ,表明没有信号,一直无法登陆网络成功。
因为GTM900C引脚和TC35i兼容,把板子上的GTM900C换成TC35i,AT+CSQ,返回的就是+CSQ: 31,99 ,GSM网络登陆成功。
很奇怪的是,当我再次把模块换成GTM900C时,AT+CSQ就有信号返回,GSM网络也可以登陆成功。
我很纳闷,我又试了好几张新SIM卡(未使用过),GTM900C一直无法登陆GSM网络,但是在用TC35i登陆过一次GSM网络后,该SIM卡在GTM900C上又都可以登陆网络了。百思不得其解,还忘高手们赐教了。

网友:
检查:
AT+CREG?
AT+CIMI?
AT+CPIN?
怀疑是原有TC35i板子的SIM卡电路不规范

楼主:
Appcat 苹果猫,你好,安装你的说的测试如下:
AT+CREG?

+CREG: 0,2

AT+CPIN?

+CPIN: READY

AT+CIMI?

ERROR..............这个一直是ERROR

AT+CIMI

楼主:
电路图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检查天线

网友:
将R41去掉,将C21改为1000uF的电解,SIM卡电路简单了,一般要在SIMVCC上加33pF和0.1uF的电容,SIMDATA和SIMCLK上也要加上33pF电容

楼主:
天线肯定没问题,同样的板子,我换了张以前使用过的SIM卡,信号是31,99,但就是用新SIM卡,信号却始终是99,99,真是郁闷,大侠就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电源的储能电容很重要,C21现在是多少?把储能电容容量加够了再试试。

楼主:
有个1000uF的电解电容的,还是一直没信号
“一般要在SIMVCC上加33pF和0.1uF的电容,SIMDATA和SIMCLK上也要加上33pF电容”
这几个电容很重要吗

网友:
是的
和PCB布线有关,SIM卡电源和信号特别容易受到干扰,造成不稳定。如果走线比较长,还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感觉是你电路板的布线问题,900C抗干扰能力弱吧

楼主:
公布一下结果:新SIM卡在 GTM900C模块 登录网络时,时间特别长,当第一次登陆成功后,以后登陆网络的时间就缩短很多。而我在以上的测试中,新SIM卡登录时,只观察了1分钟,而实际上第1次登录网络时有的SIM卡是远远大于1分钟的。而TC35i不同,它的登录时间比GTM900C快很多,所以每次TC35i总是能够很快登录。

网友:
第一次发言,看看能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