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状态仅仅消耗4mA的RF module-一家来自国内的设计公司出品

楼主(2009-10-13):
APC240模块可在2.1-3.6V电压范围内工作,在接受状态仅仅消耗4毫安,有四种工作模式,在1秒周期轮询唤醒省电模式下,接收仅仅消耗不到30微安,一节3.6V/3.6A时的锂亚电池可工作7年以上!

这个模块适合应用在哪种产品上面,大家都清楚了吗?

附:

    考虑到电池的自放电,不同电流下的容量差异,温度以及客户端MCU的休眠功耗和每月几次的使用,1节3.6V/3.6A ER18505锂亚电池正常情况下有7-8年的使用寿命。

网友:
一节3.6V/3.6A时的锂亚电池可工作7年以上!

先不说4mA的消耗,你先把电池放半年后再测测看.

网友:
楼上显然把锂亚电池当作普通电池了

锂亚硫酰氯电池;锂亚电池

产品特性:
1.锂亚电池的比能量高达430Wh/kg,在各种锂电池中是最高的。
2.开路电压高:单体电池高达3.66伏:工作电压高,工作电压随负荷变 化,通常在3.3~3.6伏之间。
3.自放电率低:年自放电率在2%以下;储存寿命长,室温下可储存10~15年。
4.使用温度范围宽广:-45℃~+85℃.
5.工作电压平稳:90%以上的电池容量是在电压几乎不变的高电压平台上输出的。
6.密封好、安全性好、无泄露问题。

锂亚电池可制造成多种类型:能量型、功率型和高温型。

能量型锂亚电池(包括标准能量型、高容量型),一般以微电流连续长时间工作,并能提供中等电流脉冲,工作时间可长达8年
功率型锂亚电池可根据用途不同采用不同的设计,一般以提供大电流或瞬间大电流脉冲为主,同时能以微电流连续长时间工作,工作时间可达8年;
高温型锂亚电池可用于-40~125℃温度范围内。

应用范围:
用在各种领域,主要用于智能卡表(水、电、气表)、计算机支持电源、医疗器械、无线通讯、石油钻探、手提通讯器材、科研仪器、遥控数据采集系统、军事应用及其他电动设备。

注意事项:
★严禁短路,严禁冲电。 严禁用户自行组合电池。
★严禁过放电、挤压、焚烧或拆卸。
★严禁在允许的温度范围之外使用或加热。
★电池使用至终止电压时,应及时从仪器中取出。
★不得直接在电池表面焊接,应使用预先装有导耳或引线的电池。
★使用过的电池应按照当地环保规定处理,深埋于地下或投入深水中。
★以上注意事项应严格遵守,以免电池操作、使用不当,导致电池膨胀、泄露甚至起火或发生爆炸。

网友:
一款很好的模块,我正在测试,打算做一个水表和无线测温的项目,功耗低,电池使用时间久,性能稳定,传输距离远,值得推荐!在水汽表无线集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
有详细信息吗?

网友:
那个电池没有那么大自放电的,自放电可以说是非常小了。据说用在mine上的。

网友:
IC是国内公司设计的、还是模块是国内公司设计的?

楼主:
很好很强大,站长和版主都光临了,奥耶!!

网友:
不知楼主的公式怎么想出来的,如果我一天有10个小时都在不停的接收中,和一天只接收了一次用的时间是一样长吗?

网友:
怎么小的功耗   有没有资料啊

网友:
锂亚硫酰氯电池;锂亚电池

产品特性:
1.锂亚电池的比能量高达430Wh/kg,在各种锂电池中是最高的。
2.开路电压高:单体电池高达3.66伏:工作电压高,工作电压随负荷变 化,通常在3.3~3.6伏之间。
3.自放电率低:年自放电率在2%以下;储存寿命长,室温下可储存10~15年。
4.使用温度范围宽广:-45℃~+85℃.
5.工作电压平稳:90%以上的电池容量是在电压几乎不变的高电压平台上输出的。
6.密封好、安全性好、无泄露问题。

锂亚电池可制造成多种类型:能量型、功率型和高温型。

能量型锂亚电池(包括标准能量型、高容量型),一般以微电流连续长时间工作,并能提供中等电流脉冲,工作时间可长达8年
功率型锂亚电池可根据用途不同采用不同的设计,一般以提供大电流或瞬间大电流脉冲为主,同时能以微电流连续长时间工作,工作时间可达8年;
高温型锂亚电池可用于-40~125℃温度范围内。

应用范围:
用在各种领域,主要用于智能卡表(水、电、气表)、计算机支持电源、医疗器械、无线通讯、石油钻探、手提通讯器材、科研仪器、遥控数据采集系统、军事应用及其他电动设备。

注意事项:
★严禁短路,严禁冲电。 严禁用户自行组合电池。
★严禁过放电、挤压、焚烧或拆卸。
★严禁在允许的温度范围之外使用或加热。
★电池使用至终止电压时,应及时从仪器中取出。
★不得直接在电池表面焊接,应使用预先装有导耳或引线的电池。
★使用过的电池应按照当地环保规定处理,深埋于地下或投入深水中。
★以上注意事项应严格遵守,以免电池操作、使用不当,导致电池膨胀、泄露甚至起火或发生爆炸。

LZ这些从书上抄来的吧。目前那个公司能做到这些参数。
环境温度引起的自放电不考虑!保护板功耗不用算吗?
有做过数据证明每年的自放电都一样吗?

网友:
我也见过很多设备上用的锂电不到5年就坏了,拇指大的圆柱状,不知是否锂亚电池

网友:
LZ这些从书上抄来的吧。目前那个公司能做到这些参数。
环境温度引起的自放电不考虑!保护板功耗不用算吗?
有做过数据证明每年的自放电都一样吗?

是在网上搜索的数据,只是说明下和普通的锂电池差异很大,
我们公司用的是和普通的5号电池一样的模样,。里面没有保护板。
不要总是持怀疑一切的态度。

网友:
有更详细的说明材料吗

网友:
发错地方了吧?这里貌似都不喜欢国产的东东。。。

网友:
我是来歪楼的……

网友:
上详细资料

网友:
关注,哪里有卖??

网友:
深圳市安美通科技,自主研发出来的!我们 专业做低功耗无线数传模块,考虑到客户对超低功耗的需要,特别研发了这一款无线模块,2.1V就可驱动模块,可支持电池供电,有意请联系13922863470   苏巍    QQ125344386

网友:
通信距离怎么样?
这个俺也比较关心

网友:
多少DBm的接受灵敏度?
多少的接受SNR呢?
等等
能否写明呢?

楼主:
通信距离300m-400m@9600bps,-110dBm@9600bps,支持在线改频

欢迎网友踊跃发问,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楼主:
我喜欢23楼的挑战,这样,如果我给你承诺我司APC240接受状态不超过6个毫安,你能给我5K的订单不?每片给你不含税价95元!赌别的没有任何意义。

你要不是孬种,就跟帖留下你的地址和联系方式以及你的大名!或者直接过来我公司,深圳福田金地四路112栋5楼B1B2。

不要给自己找任何借口,说忙说什么我肯定能来但是不是现在这之类的,像个男人一样站出来,哈哈!

网友:
新品吧,APP英文网站才有,中文的貌似还没添上去。

网友:
平均功耗和唤醒频率有关的哦。
灵明度和天线增益也有关的哦。
还有包长度也影响工作时长。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吧。
也许,多拿点样出来大家在相关的系统里面测测才有说服力。

网友:
在1秒周期轮询唤醒省电模式下,接收仅仅消耗不到30微安,这一条我们是你的差不多二分之一(10几微安),这种模块老实说最看重的是低功耗模式下的耗电和正常通信下的距离,好像这两点你们做的都不好,就表叫板了吧~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 3km 有什么解决方案? 耗电倒不是主要问题,工作在9600bps即可,估计要16个接收模块轮询通讯。

长寿命的锂电池我倒是接触过,一个进口设备,用了10年,提示内部电池电量低,打开后,看到里面有一节比1号干电池大的锂电池。
这种一次性锂电池确实不错,长时间自容式设备可以应用。

网友:
关注~不知道5uA是那种情况,我是指的外部(例如手持)通过无线可以随时唤醒休眠中的设备(电流是指的设备这块)进行通信这种情况~如果能做到5uA,那也很强啊~

楼主:
回27楼:你提到你能做到我们是你的差不多二分之一(10几微安),有什么可以佐证的?数据手册,或者留下公司名称都行。不留,那就是光说不练假把式,直接无视你!我们这个行业最不欢迎的就是放卫星的。

再提一次“cocalli ”,首先我是欢迎有更优秀的产品跟在我的帖子下面,非常欢迎,但是呢,要有迹象表明你的的确确有这个产品,标示产品参数没什么意义。上数据手册或者留下公司名称或者产品型号!忘了提,你的国际大奖什么时候送到?你工作这么些年不会10000RMB都没有存到吧?我的建议是直接带上10000万块钱来我公司,给你看接收数据时的功耗,做到了,你留下10000RMB,做不到,公司付你10000!你要再不敢赌,你就不是个男人!!!

总之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纯粹在这里表参数放卫星,请自己高度自觉离开本贴!

本贴如有不合理冒犯之处,私下找我,确有,一定道歉!

网友:
LS用中兴模块?用的什么锂电啊,也是这种一次性锂亚电池?能给个电池厂家型号吗?

网友:
呵呵 是啊 资料出来来才可以用~~

楼主:
cocalli

我觉得你纯粹是瞎捣蛋,我都把公司地址,公司名称留下了,你还管我要数据手册,这是不是逐本求末?自己说你是不是死脑筋?彻底让人无语!

最开始呢提出跟我赌,没有赌注;

然后呢,又开始提颁发国际大奖,你有没有句实话?还有,不要扩大化我们之间的辩论,不要把其他第三方牵扯进来,我现在陪你在争执这个我都觉得自己傻,你觉得其他人愿意陪你争执这个吗?

不要说这么多废话了,不要再吵吵什么数据手册了,我拜托你,你带上10000RMB火速来到我公司,现场测给你看,达到了留下你的钱,颁发你的国际大奖!然后开贴为你的无知郑重道歉!没有达到,当场扔掉我的模块,再赔偿你10000RMB!OK?

网友:
碰到有一家做智能家居的产品,MCU+RF模块,2秒唤醒一次,总电路平均耗电30uA左右,单向ASK。号称300米,室内大约15米。

我做无线报警时,市场上号称1KM的ASK收发模块,在室内(办公楼,穿两堵厚墙)就30米不到。

后来我门用CC1100等做双向的(智能家居),批量生产时,开阔地300米,室内(办公楼,穿两堵厚墙)也是30米。

网友:
接收电流3-4mA的可能是用SEMTECH 公司的SX1212 (呵呵,不过也不定),SX1212的接收电流是比较小,但有个缺点就是休眠到唤醒的时间比起其他RFIC要长很多,在休眠唤醒模式下,整体平均电流算下了优势并不明显。
SX1212 指标:
接收电流3mA
发射电流25mA@10dBm
接收灵敏度:  -104dBm@25kbps in fsk   -110dBm@2kbps in OOK
SEMTECH另有单收的类似参数IC ,具体大家可见www.semtech.com  这个IC的价格大概在1个美金多点。

网友(2009-11-30):
接收的时候几毫安是不是太扯了啊。。还没遇到过这种ic。像cc1101这种的要18毫安,加上mcu和其他损耗,20毫安不算什么吧。

网友(2010-05-31):
看看回复【楼主位】tiffany

网友:
我的疑问是,这个模块的工作就只有搜索前导码那7ms时间吗?是说每一秒唤醒,唤醒后工作7ms再一次进入休眠?如果是这样,那么以LZ给的10Kbps的速度算的话,一个工作周期传输70bit,也就是10个字节不到,惨了点。所以LZ这个功耗工作14年的理想状态是以极低的工作效率为代价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欢迎拍砖。

网友:
我们用这颗IC测试, 接收时比其它IC电流小, 但RF性能不高, 电流3mA也不是个小数字, 综合考虑后还不如用CC11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疑问是,这个模块的工作就只有搜索前导码那7ms时间吗?是说每一秒唤醒,唤醒后工作7ms再一次进入休眠?如果是这样,那么以lz给的10kbps的速度算的话,一个工作周期传输70bit,也就是10个字节不到,惨了点。所以lz这个功耗工作14年的理想状态是以极低的工作效率为代价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欢迎拍砖。
不存在你说的那种效率低的问题

每隔1s醒来一次,监测空中有没有数据,如果有数据就处于接收状态,直到接收数据完毕, 如果没有数据接收就休眠1s再醒来

这样的话 就需要在发射端做文章,每发一帧数据就要考虑接收机处于什么状态,最差的就是有1s的接收延迟
所谓的接收消耗不到30ua 就是这样来的。。。

网友:
哦,我是来看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 3km 有什么解决方案? 耗电倒不是主要问题,工作在9600bps即可,估计要16个接收模块轮询通讯。
长寿命的锂电池我倒是接触过,一个进口设备,用了10年,提示内部电池电量低,打开后,看到里面有一节比1号干电池大的锂电池。
这种一次性锂电池确实不错,长时间自容式设备可以应用。

用我们的大功率的。www.moreway.net QQ253816584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的疑问是,这个模块的工作就只有搜索前导码那7ms时间吗?是说每一秒唤醒,唤醒后工作7ms再一次进入休眠?如果是这样,那么以lz给的10kbps的速度算的话,一个工作周期传输70bit,也就是10个字节不到,惨了点。所以lz这个功耗工作14年的理想状态是以极低的工作效率为代价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欢迎拍砖。
不存在你说的那种效率低的问题
每隔1s醒来一次,监测空中有没有数据,如果有数据就处于接收状态,直到接收数据完毕, 如果没有数据接收就休眠1s再醒来
这样的话 就需要在发射端做文章,每发一帧数据就要考虑接收机处于什么状态,最差的就是有1s的接收延迟
所谓的接收消耗不到30ua 就是这样来......

接收做低功耗有什么意义?

网友:
你这个能做到多少个点?数据量多大?

网友:
楼主上个 数据手册看看啊,,, 又是打赌又是啥的,半天也没见放个有用的P,

整些什么到你公司去看啊,带上钱啊,什么的,和那些骗子公司感觉有点像了。

这里都是做技术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不就行了么,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每隔1s醒来一次,监测空中有没有数据,如果有数据就处于接收状态,直到接收数据完毕, 如果没有数据接收就休眠1s再醒来
那么这7mS的时间是指监测时候的耗时吗?还是接收数据的耗时?
如果是监测时候的耗时,那么计算出可以工作14年的这个工作时长没有计算进去模块接收数据的能耗。
而如果是接收数据的耗时,那么14年的工作时间是成立的;但是就像我在44楼说的,每一秒这个模块只能传那么一点可怜的东西,不知道这样的功耗计算有什么指导意义,继续欢迎拍砖。

网友:
回复 网友E:
接收做低功耗有什么意义?
这个是LZ说能做到低功耗的,我只是质疑这个14年工作时间的计算有误导。至于低功耗的意义,不是很清楚,呵呵。

网友(2010-11-01):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這句話說得真好。

网友(2011-08-11):
如果用超再生接收,在另外做发射集成一个模块。可以做到0.5mA电流。2K速率。100m 距离。过FCC.何必买RF芯片?

网友:
1秒周期,接收电流30ua太大了
我做的模块接收电流才7.6ua

网友:
怎么没消息了啊?

今天我还专门看了看GreenPeak的G500c,那个待机才100nA的呢,而Rx状态好像是10mA,自带Mac等东东,似乎可以自定义唤醒时间等。

下周找找他们代理看看,好像是09年的Chip,现在应该比较成熟了吧。

如果可行,今年开发、测试、明年用。

网友(2011-12-01):
没啥优势,谁会用持续接收呢
用1101搞定双向通讯,功耗10ua,随时可以双向通信,比这个3ma牛多了

网友:
锂亚电池长时间工作于极低的功耗下会钝化的。楼主位留下的信息没有任何说服力,挺看金&瓶&梅的小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