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液晶控制器型号是多少? 驱动芯片是什么?

楼主(2009-10-13):
得了个东西,找不到液晶驱动,大家给看看. 上次给的图太大了,这次缩了缩!
据说是一个三星PLC的通信控制器,

网友:
漂亮,欧洲的工艺

网友(2010-11-02):
屏的型号就在屏上.这种屏估计不带控制芯片.需要主板上带控制芯片或者单片机有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