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区安防、门铃设备的开发报价,了解的人进来给个建议!!

楼主(2009-10-13):
接了一个小区安防、门铃等设备的开发项目,对方需要我两天内给整个项目报个大概的价格,
因为之前没有接过类似的项目对报价不是很了解,麻烦有相关方面的人员给个意见。
主要产品包含以下几个:
1:室内可视分机含报警部分;
2:楼梯口分机含刷卡部分;
3:小合院门口分机含刷卡部分;
4:围墙门口分机含刷卡部分;
5:系统主机;
6:一套上位机控制软件;
7:摄像头、云台控制设备;

要求所有的设备连在一个网络,系统主机可通过上位机软件来控制或查看部分设备的工作状态;
室内分机与楼梯口分机通过RS485总线通信,完成呼叫、监视、视频通话等功能与市面上的相关产品差不多;
外网通信方式采用 调制解调方式 通信,外网的音视频采用有线电视方式传输信号,做到音视频信号与控制信号同轴传输;
室内分机的报警信号要实时传输到系统主机在上位机软件中体现出来。

以上是该项目的主要产品和部分功能,其它功能就不一一列出;
这个的项目我应该报多少价格合适,或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报价?
希望有做过类似项目的同行给个参考价格,谢谢了;

网友:
没做过类似的,无法给你参考.
只是想说,未交订金,切勿将方案和盘托出.

网友:
工作量很大的,另外是全数字系统吗?

网友:
一看就是五位数。。 以上

网友:
如果是你说的这些功能做成熟,靠一个人的力量在短时间内(1年以内)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系统工程不是想象中的简单,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很多。

网友:
难  还要考虑前期建设的时候的管线预埋

网友:
这玩艺一抓一把,现在开发?小心项目没完跑了

楼主:
工作量很大的,另外是全数字系统吗?
-----------------------------------------
音视频部分是模拟的。

难  还要考虑前期建设的时候的管线预埋
------------------------------------------
这个对方自己就是做这个部分的。管线预埋他们自己负责;

楼主:
TX们给个价格参考吧

网友:
买现成的装上去吧!

网友:
一个人还是一个团队?
一个人能做下来的话,你不是一般的强,可以看出:找你做项目的人对你很信任,因为你以前都没有做过,居然还能找你做,是不是对方把这个项目想的太简单了,也许是对方不懂开发,也许只是询问一下价格,看看自己研发合算还是买现成的合算

网友:
我是做楼宇对讲的,你这个的话,一个人从0开始搞,没几年时间,你想都不要想,还这点 调制解调方式 通信,外网的音视频采用有线电视方式传输信号,做到音视频信号与控制信号同轴传输,-----> 现在市面上还没有成熟的产品.  这个很难很难,还成本问题

网友:
这个系统不难,价格应该5W-10W吧,具体要看设备的数量和是否需要施工,所有的产品都有现成的东西,看你是否有这方面的统筹能力和资源了,如果需要施工的话周期大约可以在45天到2个月完成,前提条件是有足够的资金和现成的渠道采购。
   我的建议是1.别想着开发了,开发没有个50-100W折腾不出名堂的。
             2.马上联系,找到确实的货源。
             3.找人组建工程队,当然你必须要对这套系统有把握,没把握赶快找人,宁可自己少挣点。
如果以上条件任何一条有怀疑或不满足,放弃。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

一个人还是一个团队?
一个人能做下来的话,你不是一般的强,可以看出:找你做项目的人对你很信任,因为你以前都没有做过,居然还能找你做,是不是对方把这个项目想的太简单了,也许是对方不懂开发,也许只是询问一下价格,看看自己研发合算还是买现成的合算
-------------------------------------------------------------------------------------------------------------
答:一个人做;找我做项目的人员是我一个老乡的老公。他本身从事安防电子有 10 年了,对工程的实施应该是非常的熟悉;

我是做楼宇对讲的,你这个的话,一个人从0开始搞,没几年时间,你想都不要想,还这点 调制解调方式 通信,外网的音视频采用有线电视方式传输信号,做到音视频信号与控制信号同轴传输,-----> 现在市面上还没有成熟的产品.  这个很难很难,还成本问题
--------------------------------------------------------------------------------------------------------------------
答:你好:你说的技术难点,不成问题,我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

回复 网友A:
----------------------------------------------------
答:我只负责产品开发,要不要开发我说的不算数,

网友:
【7楼】 linlkr
积分:14
派别:
来自:
        工作量很大的,另外是全数字系统吗?
-----------------------------------------
音视频部分是模拟的。

视频是数字的?

网友:
做不熟悉的项目,第一反应:外包。

唉,层层外包啊~~~

网友(2010-02-25):
单独做一个设备或许很容易, 整合一起会搞死你的, 尤其模拟信号那块,到现在都没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2012-07-30):
这个项目是基于TCP/TP的三个子系统,同一个IP地址段,不同的IP地址间,各个子系统互相不干涉。只要去采购基于tcp/tp的可视楼宇对讲、门禁系统、安防系统,然后把他们的IP地址改成指定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2012-09-17):
1:室内可视分机含报警部分;          3w
2:楼梯口分机含刷卡部分;             2w
3:小合院门口分机含刷卡部分;       2w
4:围墙门口分机含刷卡部分;         2w
5:系统主机;                              3w
6:一套上位机控制软件;               8w
7:摄像头、云台控制设备;
     预付10w,找个小弟一起干吧,最好后期每套再计提一定费用,维护、维修、增加项目,改动需求的费用。

网友:
楼上将楼主吓飞了,哈哈

网友:
    重新开发,没个50W,下不来的。

网友:
这个我有经验,预付款10万,尾款20万就行了。

网友:
呵呵,开发我看就就免了,不是不相信楼主的能力,这个项目,就你提的那些个功能,一个人基本没戏.
你那老乡的老公,是做工程的,肯定是找你摸底,然后看看是开发划算还是买别人的成品划算。
既然别人是做工程的,那就别想着自己可以做这个工程项目,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会轮到你。
国内有几家大的对讲厂商,我都接触过(我原来做弱电工程的),联网报警,通讯这一块都是软肋,时常这样故障那样故障的,小区大了,组网互联互通,确实需要些技术实力的.没这方面的经验,要走很多弯路.
如果他真的让你报价,你就告诉他,时间1-2年,开发费100万,这么大的项目,这个价格不算多.而且你一个人肯定完成不了,还得组建一个团队.费用那是花花的.如果真的开发成功了,对方也就随便几个工程,开发费就回来了.
现在这行做的很多,竞争也很激烈,开发商对品牌要求也比较高,一个新产品,没经过客户的大量使用,没人愿意冒这种风险,花几十万去选择一个新的品牌,当小白鼠.

网友:
如果果真一个人能做下来,只能证明楼主非常牛人

网友:
不知接下来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