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如果我想用单片机同时采集压力、流量、温度,我该怎么做啊

楼主(2009-10-13):
如题  我想做个同时能采集压力、流量、温度的DTU  单片机怎么处理采集的三种数据啊并把它们传到GPRS数据中心  能实现吗  需要写协议还是怎么样啊

网友:
GPRS,可以用模块,与单片机用串口连接。压力,流量,温度,自己挂传感器。至于数据用什么格式传输,自己定义就好了

楼主:
不需要协议什么的吗

网友:
当然需要协议,你自己定一个不就完了么。
比如从GPRS发个字符串“:P32005M232328T12805#”表示320.05kPa,2.3238立米每秒28.0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