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共享几个在工作过程中写的小软件(附c++builder源码)

楼主(2009-10-13):
其实BCB是比较适合我们这些电工们写一些小工具的,只要有C的基础就完全可以编写BCB的程序。
下面给大家共享几个空闲时写的几个小工具,使想玩玩上位机的哥们入入门
1.程序模板生成工具:可生成c及对应的H文件模板
通过此例你可以学会BCB的文件操作

楼主:
2.EXCEL数据数组生成工具
平时写程序时用到的固定数组大多是由EXCEL生成的,每次从EXCEL生成数组时都要手工调整并需加0x等,这个软件可以帮你自动把EXCEL的一列数据生成C语言的一个数组

楼主:
3.搞笑工具--FB地点选择器
每个月发完工资后都喜欢和几个同事一起FB一把,可每次挑选FB地点都是互相推脱,故编写次软件,呵呵呵
通过此例,你可以学会MEMO控件的使用以及BCB截取屏幕指定像素图像的方法

网友:
俺见过一两个上位机小程序,一个是类似串口助手的,但有按钮和框框,实现对单片机io的开关,发送设置参数,保存参数。
        第二个,是通过串口,对单独的eeprom写一堆参数。
请问楼主,能说说编写需要什么基础知识?

网友:
做个记号!

楼主:
【4楼】 LiAsO 黄海潜水艇
积分:768
派别:
来自:江苏
俺见过一两个上位机小程序,一个是类似串口助手的,但有按钮和框框,实现对单片机io的开关,发送设置参数,保存参数。
        第二个,是通过串口,对单独的eeprom写一堆参数。
请问楼主,能说说编写需要什么基础知识?
-----------------------------------------------------------------------------------------
加个串口控件就OK,一会发例子上来

网友(2010-01-27):
LZ是否做过一个LPC2136+ENC28J60的毕业设计,能否传到坛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