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方案

楼主(2009-10-14):
为什么不用ML4425作电调控制呢?价格和单片机差不多啊。10元左右。

网友:
按照你的方案来说.系统这样组成

m48 + ML4425 +mos

现在的方案是
m8 + mos

你说那个简单,哪个灵活?平白无故增加10元的成本!

楼主:
目前是 主控+m8+mos

用ML4425就是
主控+ML4425+MOS

为什么还要m48 + ML4425 +mos?
不太明白,请指教。

网友:
我觉得M8+MOS可能是最简单的模式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还是没有理解。
M8在电调里面的功能是否和ML4425一样?控制命令还是主控板发给M8吧。这样和主控板控制ML4425不也是一样?用ML4425还省去写M8程序的问题。而且无刷的各种控制和保护都做到了。
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

楼主:
其实就是讨论下用M8和专用无刷控制芯片的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