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板,下载自己的程序出现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09-10-14):
用pitolan的飞控板,因为想和别的板通讯,自己改写了串行通讯的程序做测试,用mk-tool updata了自己写的程序,然后,就不能再updata别的程序了,请问是不是把原始的串口程序改了后,就不能用mk-tool,updata程序了?然后也不能重新写bootloader了。看原理图, 下载线应该用的是sv1上的串口0 下载,所以不工作了? 然后我想用普通isp下载方法,发现6脚(sv5)的isp针脚定义也不是标准的啊,下载器用不了吧,那应怎么办呢?

谢谢~~

网友:
用调试板啊

sercon 有6p的接口的。然后用小马来烧

楼主:
哦, 谢谢~~ 看原理图感觉它这个6p接口和普通的6p isp接口不一样啊~ 比如avr mkII

好像sercon 买不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