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后台登陆问题

楼主(2009-10-14):
新手求教啊。
刚才上传了一个网站,可不知道后到的管理密码。该怎么弄啊。。

网友:
在打开源文件,在数据库中看一下,不就OK了。

网友:
一般的管理员密码都是md5加密的,直接打开数据库是看不到的
可以用代码中的md5函数重新生成一个替换数据库中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