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552的飞行控制板PCB设计存在缺陷

楼主(2009-10-14):
此电路板PCB设计不足之1.在三轴加速度传感器下的过孔建议往外移出传感器的覆盖区,现在这样的版本存在隐患,易造成电源输入端短路(因为此过孔为电源低电压检测端走线)

不足之2:是几个接口的孔都小了,没办法装上10针、6针的针座[SV1与SV5两个接口]。(不一定是下图这块板,我只是引用了此坛里的这张图而已)
不足之3:I2C总线的SDC与SDA连接位置是两个焊盘,建议采用插针连接方式,虽然焊接更牢固些,但发现生手们容易把焊盘扯掉。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第三点同意,虽然忆是很小心,但还是扯掉了焊盘,好在可以焊在附近的座上,我就在座上焊了二口的座!

楼主:
第一点是我亲身感受,就是因为7260的底部为接地金属面并在箭头指引的这个角处有一接地引出脚,用热风枪吹就导致这个过孔上的锡刚好与芯片底部的接地引出脚连接上了,电源输入端怎么测都对地短路,后来拆开了7260才发现了问题所在。
这种片子的焊盘区布线一定需要注意到的,不然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点是因为我进了几块板,都是这个标有SXXXX的飞行控制板,SV1与SV5插孔都太小了,根本无法插入10脚和6脚的针座。看来设计PCB的兄弟可能都没太注意呀。

网友:
请cooleaf 请留个联系方式,我送一块第二次做的飞控板给你。望继续提出指正。我的QQ:251087657

楼主:
回:4楼 spdshmt我就是在你那买的三套PCB板,看来此坛里的弟兄们人品还是比较不错的,我已发确认信息发到你QQ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