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olan 飞控板的几个指示灯中只有红灯亮,绿灯不亮黄灯也不亮是怎么回事儿??

楼主(2009-10-14):
pitolan 飞控板的几个指示灯中只有红灯亮,绿灯不亮黄灯也不亮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
【楼主位】 cooleaf

上图并详细描述一下吧,说得太简单,不知你问题在哪。

楼主:
首先得感谢“pitolan”的回复

现在是绿灯亮了,红灯也亮了,黄灯不亮,居然是二极管坏掉,爷爷的这是什么品质啊!幸好有个示波器,看了一下二极管的管脚波形,看到有方波在干活,才确定是二极管坏,换掉就好了。搞了快20年的电工了,焊个电路板还出这种屁事儿!!

网友(2010-12-27):
二极管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网友:
还是你焊的问题吧,那玩意对温度敏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