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M8来做一个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控制器,想了解下一些设计过程。望各位指点!

楼主(2009-10-14):
单片机使用M8来作为控制芯片,3或5相混合式步进电机+3或5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带细分(购买现成的)。
但是现在我却不知道如何来控制,因为对电机不太熟悉,没有做过类似设计,关于电机的启动频率,最高频率,加速减速过程的曲线以及启动到最高转速需要的时间,望各位做过的前辈给与指点,谢谢!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希望有经验的大虾给与帮助,谢谢!

网友:
请问什么是混合式步进电机?
是带驱动器的就叫做混合式了吗?

网友:
混合式步进电机或其他步进电机只要驱动相数一致就可以了吧
偶去做二相的57BYG系列L298控制板了。
下次想试三相反应式。不知道HA13532NT可不可以?

楼主:
2楼的,其实我对电机也不懂,听说过很多,但是现在手头有个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控制器要做。
3楼的,其实我想了解的不是驱动这些,那些都是买的,现在就是要按自己的控制方式来控制,现在就是加速时间,启动以及最高转速频率,这些不太清楚,无从下手了!

网友(2011-10-06):
起转一般设置在60rpm,运行在600rpm是理想转速,仅供参考,步进电机在低速的时候容易发热,需要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