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出真知之二:声卡和CoolEdit强强联合后对红外波型说:“小红,看你还往哪儿跑!”

楼主(2009-10-14):
在前几期《无线电》上用声卡捕捉红外波形的制作,觉得有意思,于是将它做了一下,确实有意思:)
在这里和大家共享一下:)

具体内容在图片中描述得很详细了,我就不再啰嗦了:)

只不过,我一点也看不懂那红外的波形,如果大家能在空闲时,教教笨小孩,就是笨小孩的最大荣幸了:)

楼主:
忘了说一下,波形的时间都可已从软件中看出来(第一张图)。
cooledit是专门处理声音的软件,网上有,又想去的话,可以试一下:)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知道CE还可以这么用...

网友:
这是众多红外编码方式中的一种,两个脉冲的间隔距离的长或者短代表1或者0,一帧数据有32bit,同一个遥控器的所有按键的前16bit是一样的,叫做用户码或者前导码,用于区分遥控器A和遥控器B,后16bit一般是两个互补的8bit数据,比如00FF 01FE 这样,用于表示按键

楼主:
to 【4楼】 LRNAVR
谢谢讲解:)

楼主:
有裤子喽,
有了裤子,北方的秋天不再寒冷:)

网友:
早就这样用了啊。

楼主:
to 【8楼】 fsclub
----------------------------
大胡子叔叔前辈啊:)

网友:
楼主的钢笔字可以出字帖了,别搞单片机了

网友:
呵呵,进来一看果然是《无线电》上面的。

网友:
CoolEdit找不到啊,哪位兄弟上传一下?

网友:
好字,其他的并不是创新,甚至已经有声卡的虚拟示波器了,可以分析几百K以下的模拟、数字信号。

网友:
对于声卡来说,一百多k的采样已经很高了.......
频率高点就不行了.这个是个问题

网友:
主意不错。。另外。。新版的软件叫ADOBE AUDITION。。请XUNLEI

网友:
一直用逻辑分析仪的

网友:
有人要这个软件,我就传上来吧。楼主,没用了的时候记得断电,红外接收管有0.8mA的电流,对于这样的小电池来说是耗电大户了。

楼主:
to 【12楼】 yangyi
积分:126
派别:
来自:
CoolEdit找不到啊,哪位兄弟上传一下?
-----------------------------------------------------
放狗索一下 ,很多的:)

网友:
谢谢!此gougou比彼google还厉害?我之前用google没收到可用的。

网友:
补上我用LABVIEW做的声卡示波器测到的图和程序。

网友:
早就用上了,但是用声卡测不了直流,一直找能测直流的声卡,不知道usb接口的声卡是否能作到?

网友:
声卡的输入都有隔直电容的,所以测不到直流。

自己加一级电平调节,把电容去掉试试看?没试过,责任自负哦。。

网友:
LABVIEW
做的红外解码。

网友:
我都是直接接进去的,呵呵。没什么问题。一直在这么用效果还很好。用的时候从板上直接拖两条线到计算机的输入口上。

网友:
如果在声卡的输出端接一个红外发射装置,软件用LABVIEW应该可以做一个学习型万能遥控器。

网友:
发射端发送的信号红外接收头接收处理后是发射端的反码  而cooledit 接收到的红外接收头的反码 则cooledit显示的是发射端的信号 所以不是红外接收的信号 要反相之后才可以使用到单片机处理当中 以前大二的时候用过这种方法了

网友:
同意10楼的观点!字写的真是不错,羡慕啊!

楼主:
to  bg6agf 无垠春雪 哥哥你做的LabView 好漂亮啊,
--------------
to 【30楼】 zjhzjh8112 大个   呵呵,只有第一张照片上的字是我写的,“今天我终于下定决心开始学习AVR单片机了”这几个字是“傻孩子”书的封面上的。

网友:
lz你写的字很漂亮~!!~

网友:
原来是封面上的字,我平衡多了

网友:
怎么那么多人说LZ写字漂亮啊
那根本就是书的封面嘛。

网友(2009-11-16):
封面上的笔呼之欲出,很有立体感,怪不得都认为那些字是楼主的啦。。

网友(2009-12-20):
33楼是亮点......

网友(2010-03-12):
不错,不错,可以做为一个简易的示波器了。呵呵……

网友(2010-06-20):
我用SB LIVE测的波形是这样的????请教高手啊!

网友:
这个蛮有意思的,顶一个先··

网友:
记号,有空也一试

网友A:
想当年我用这个cooledit录歌的时候

还是个玩摇滚的小愤青

唉~~~~~~

那时候还没汉化版了~~~~

唉~~~~~~

那时候把的妹

那时候做的傻事~~~~~~~

往事如风

网友:
标题很有意思

网友:
说楼主字好的,都是没买书的。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那么多人说lz写字漂亮啊
那根本就是书的封面嘛。

我也被骗了,确实是书的封面

网友(2010-08-03):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怎么那么多人说lz写字漂亮啊
那根本就是书的封面嘛。
我也被骗了,确实是书的封面

So me too.

网友:
做成USB供电的,用搭焊就可以解决,省掉PCB,省掉电池!呵呵

网友(2011-03-05):
马克之,太牛了

网友(2011-04-09):
同样的道理这个是不是好似可以捕获其他的波形,比如单片机IO状态!

网友:
终于又找到了,mark下。
正想自己做个遥控器

网友:
也MARK一下,声卡测IR

网友(2011-12-23):
s3c44b0的想法不错,开眼了。

网友:
字写的太好了,赞一个

网友:
那天不是有用GOLDWAVE的吗?

网友:
两年前就玩过,省钱,现在用逻辑分析仪,超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早就用上了,但是用声卡测不了直流,一直找能测直流的声卡,不知道usb接口的声卡是否能作到?

GOLDWAVE显示只能采集到跳变沿。。。。cooledit怎么测的直流?不是被电容隔断了吗????

GOLDWAVE采集到的跳变沿如上图|

网友:
看得眼花缭乱,不过还是觉得好神奇。

网友(2013-04-02):
声卡捕捉红外波形的制作

网友(2013-07-12):
声卡貌似只是交流量的采集。

网友(2014-06-06):
引用 网友A:
想当年我用这个cooledit录歌的时候

还是个玩摇滚的小愤青

八卦一下,头像是当年把的妹,还是现在的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