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板如何测试I2C的数据是否输出正确?

楼主(2009-10-14):
飞控板如何测试I2C的数据是否输出正确?好像调试版只能通过串口连接PC。我的飞控用调试版连接PC,Kopter_Tool的示波器显示的波形不错,但连接到电调,接上PPM信号后,无论遥控的几个控制杆怎么动,电机没一点反映,我的电调都用Kopter_Tool测试过得,没问题。现在不知道飞控板是否输出了正确的I2C信号,请高手指点!

网友:
飞控板如何测试I2C的数据是否输出正确?好像调试版只能通过串口连接PC。我的飞控用调试版连接PC,Kopter_Tool的示波器显示的波形不错,但连接到电调,接上PPM信号后,无论遥控的几个控制杆怎么动,电机没一点反映,我的电调都用Kopter_Tool测试过得,没问题。现在不知道飞控板是否输出了正确的I2C信号,请高手指点!

----------------

启动步骤做了没?没有的话,先找一下pioltan的说明书,或者找我的回帖,我最近也上传过

楼主:
rei1984, 搜索了你的贴子,没发现有说明书上传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