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里面,JTAGICE mkll调试,怎么设置熔丝位,谢谢

楼主(2009-10-14):
请用过的大侠 指点一下!!!!!!!!!!!

楼主:
很急 ,希望大家发表下意见 我用的是ATMEGA64 外部晶振8Mhz ,请教一下应该怎么设置熔丝位,我是新手 。。。哈哈

楼主:
就没有人用过 !!!!!!!!!!!!哎!!!!!!!!大家帮帮忙

楼主:
问题解决。IAR本身烧写不了熔丝位。只有通过AVR studio烧写。烧写OK后,就可以用IAR调试。注意要用5.0以上版本。我试的低版本不行

网友:
可以的 通过JTAGICE MK2 下的FUSE HANDLER 可以设置的

楼主(2011-04-24):
好久没有看过这个贴了,IAR下面确实就可以了设置 4楼得兄弟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