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级数

楼主(2009-10-14):
请问一下电机级数是怎么回事啊?比如说六级电机,指的是什么啊?小弟初学,请各位大哥多指教啊

网友:
更正一下,是这个"极", 而不是那个"级",它指的是电机的磁极对数.6极电机就是有6对磁极.也就是有6个N极6个S极,S极和N极是间隔的.翻一下电机原理书籍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正解。
一般来说50Hz对应3000rpm,那么两极同步电机转速就是3000rpm,异步电机略低于此转速。四极电机就是1500rpm,六极就是1000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