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地址是怎么访问的?

楼主(2009-10-14):
访问5843能够响应START信号。但是发了地址就总是报错。手册上说写地址是0X3C。我应该发0X3C还是0X78呢?我都试过报错。
手册上说
总线规格的SCL 和 SDA 线可以连接到装置的主机。总线可以是一个单一主机到多个从动机,也可以是一个多个主机配置。所
有数据传输均由负责产生时钟信号的主机激起,以及数据传输是8 位长。所有装置都由I2C 唯一的7 位地址标注。在每8 位传
输之后,主机装置产生一个第9 个时钟脉冲,并释放SDA 的线。接收装置(指向的从动机)将SDA 线拉至低位确认(ACK)
传输成功或使SDA 线处于高位表示否定确认(NACK ) 。
我认为应该是0X78,但就是回的状态不对。

网友:
发0x3c,按照普通的eeprom时序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如果原来的程序操作eeprom是没问题的,那只要改一下地址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