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四轴 自旋

楼主(2009-10-14):
我的四轴老是自旋  该如何调_教啊 传感器校正后还是一样

网友:
看看马达是否位置装错了

网友:
没有罗盘的四轴缓慢自旋是正常的

楼主:
马达没有装错啊 1  2 逆时针转  3   4 顺时针转啊  我的四轴还没起飞就在地上开始打转了  速度还挺快 一秒一圈

网友:
一秒一圈
有问题的,你用mktool 连接你飞控看模拟的状态看看,只有2个可能,1没焊好2参数设置的有问题

楼主:
陀螺仪校正后 MK-TOOL模拟的时候 几乎没有自旋了 实际飞就有 而且很严重 不知道哪个参数你设置自旋的啊

网友:
主要是1,2号电机与3,4#电机的转速相差大引起的,请着重检查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