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3C8控制步进驱动器的程序(脉冲+方向),可设置速度、加速度、减速度以及运动步数

楼主(2009-10-14):
最近在论坛里发现很多网友问控制步进电机的方法,就想到把最近控制步进电机的项目程序发出来与大家交流。此程序经过实际测试,没有步进电机的朋友可以通过示波器查看输出脉冲频率变化过程。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思路讲解一下,看程序太麻烦了

网友:
不知你的驱动电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
是啊, 原理图也能上下么?

网友:
最近正在研究升降曲线

头痛啊

网友:
加减速我都是以1毫秒为单位加减,驱动步进也感觉不到振动!

网友:
电机 买来还没玩过呢

网友:
最好加个原理图。

楼主:
我就是在STM32最小系统上引出两条I/O线到步进驱动器,算法都是参考AVR446应用笔记的,原理图如下:
详细说明在用户程序Readme记事本里

原理图 (原文件名:原理图.JPG)

楼主:
上图中的PUL-和DIR-接GND,STM32的两个引脚分别接PUL+和DIR+。

网友:
我来向大家介绍比较先进的几款步进芯片产品吧
**这些芯片产品是德国TRINANMIC公司的产品,在欧美很流行 刚刚进入中国市场
***集成步进控制+驱动功能的芯片TMC211(LIN通讯);TMC222;TMC223
内部结构如下

网友:
控制芯片TMC428,加速度,减速度,速度,位置等所有控制都不需要在MCU上完成了,都由这个芯片来完成

TMC428芯片还可以用来开发多轴控制卡step/dir控制信号输出

网友:
驱动芯片TMC236(MOSFET管内置,驱动电流1.5A);TMC246(MOSFET管内置,驱动电流1.5A;带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失速检测功能可以避免超载,丢步);TMC239(MOSFET管外置);TMC249(MOSFET管外置;带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失速检测功能可以避免超载,丢步)
所有这些芯片低功耗设计不需要散热器,体积可以做的很小.

网友:
三相步进电机驱动器带有编码器反馈接受

网友:
使用MCU+TMC428+TMC246/249/236/239方式开发出来的控制+驱动卡

网友A:
*********未完 代续********
下次主要以技术为主,包括为大家提供详细的电路图.
各芯片的详细资料请登陆: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152

网友:
楼主的这个貌似和我要做的差不多,但是不知道楼主的设计思路,步进电机的加速过程,启动,最高频率,加速过程的时间,以及曲线。这些我都不知道,STM32写的程序我都看不懂,呵呵!

楼主:
那我就从今天开始详细介绍加速度、减速度、速度的控制算法。程序控制流程如下:
1、首先根据程序的步数判断运动方向,然后输出控制方向的引脚电平;
2、根据希望的速度值计算出最小步进时间间隔: speed_para.min_delay = A_T_x100 / speed; (结果为16位定时器的比较匹配值)
3、根据加速度计算初始步延时:speed_para.step_delay = (T1_FREQ_148 * sqrt(A_SQ / accel))/100;
4、计算出加速到希望速度所需要的步数accel_lim = ((long)step*decel) / (accel+decel);;
5、再根据减速度计算出必须开始减速时刻的步数;para_speed.decel_val = -((long)max_s_lim*accel)/decel;
6、比较第4、5步骤计算的大小关系判断运动曲线是梯形(到达希望速度值匀速运行一段时间再开始减速)还是三角形(加速未完成就必须开始减速);

待续~~~~~~

网友:
看了LZ的回复,稍微了解点,但是有点小疑问,LZ的这个是用在什么场合的能说说吗?
貌似LZ的项目是用在控制步进电机的这样场合,要输入步进电机要走一定的距离或者脉冲数(输入时带方向),再输入相应的速度等级后由软件自动计算识别后再处理并输出脉冲,等于是一个已知函数(就是知道要做什么,再去处理并相应相应做事情的方法)。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另外LZ能否说下,你的速度等级最低和最高为多少频率;当你运行在梯形曲线时,速度要求加到最高时,你的启动频率到最高频率的时间间隔需要多少时间(主要为了消除一些失步,抖动等原因吧);当你运行在你所谓的三角形时,你的输出脉冲应该比较少,就是还没有到最高速度就应该减速运行了。
谢谢LZ的帮助。

楼主:
回28楼:
我这个程序用在控制步进电机定位上的,正在调试带编码器反馈处理的程序。
程序中的速度单位0.01*rad/s,加速度、减速度单位是00.1rad/s^2。因此程序中速度speed=1000时实际上是1000*0.01rad/s,=10rad/s;换算为转/分=10/(2π)*60=95.5r/min。
参数范围:加减速为71~32000;速度的话一般步进电机空载9000就丢步了,所以最好是12~6000;

备注:将速度、加速度、减速度乘以100后再进行计算是为了消除浮点数运算,毕竟8位AVR运算浮点数是搞不定的。

网友:
期待 楼主的编码器反馈.....

网友:
请问楼主:如果中途改变速度或者改变步数怎么办?

楼主:
回31楼:如果中途改变速度或者改变步数怎么办?

途中改变一次速度或步数通过修改程序可以做到,但是要实时调整速度的话不建议用此方法,容易计算出错。

网友:
回答:如果中途改变速度或者改变步数怎么办?
在普通的设计方案中,如果在运动过程中更改速度,目标位置,细分的话运动结果肯定会出错,因为从MCU到驱动这一块是单向的控制输出,而德国TRINAMIC的设计思路采用的是内部闭环控制,MCU每次发送指令给驱动的时候驱动会将电机的信息打包发送给MCU,所以使用TMC开发的控制驱动可以在运动过程中随意更改速度,目标位置,甚至是细分,

下面的几个图介绍的就是在电机运动过程中随意更改目标位置,电机会即时响应,而其他控制器必须要第一个目标位置到达之后才能再运行第二个目标位置
在匀速时候更改目标位置;在减速过程中改变目标位置;在加速过程中改变目标位置

网友:
看到LS有一个内部闭环控制的理念,LZ是否可以参照一下,改进你的驱动算法呢?

当然,LS能否把内部闭环控制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样也可以提高国内工程师的设计水平,说的大一些,就是提高我们国家的步进电机的驱动设计和应用水平.
可以吗?

网友:
前几天买了一套电机+驱动器,可以实现正常的运行,但是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不断的调试和查点资料,我觉得在途中改变速度的话需要一个函数来计算,但好像很少会如此操作吧。。。

网友(2009-12-18):
好贴,出差在外没看到,希望楼主继续

网友(2010-04-01):
楼主的帖子真是及时雨啊

网友(2010-05-17):
谢谢了,有空研究研究

网友(2010-08-21):
大清早起来顶贴

网友(2010-11-13):
回复 网友B:

这个跟我上面买的那个集成的步进电机控制接口差不多,直接光耦隔离。

网友:
步进电机的闭环控制方法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实现:
MCU+TMC428(或)429+TMC424+电机+编码器

www.trinamic.com

网友(2010-12-14):
有兴趣  继续关注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2011-01-18):
回复 网友B:

楼主能否留下联系方式;我也在做这方面的,
QQ:993891405
tele:13066921676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lz采用了rtos的思想,定时器中断作为基准,

网友:
回复 网友C:
lz采用了rtos的思想,定时器中断作为基准,
补充: 采用基于定时器中断的多任务非抢占式轮循程序架构.

网友(2011-03-11):
接触到,抽空看

网友:
TRINAMIC真是让我无语。那都能看见他!我代表部分网友抗议你的无处不在的广告!

网友(2011-05-26):
STM32103C8控制步进驱动器的程序 不错啊

网友:


网友:
正想学这种!!学习中!!

网友(2011-10-08):
lz ,程序总是下不下来,能发我下吗?280204311@QQ.com

网友:
正需要哦,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define SPR 1600,这里的SPR是代表什么?

网友D(2011-12-03):
请问楼主,#define匀倀刀1600,这里的SPR是代表什么?

网友:
留个记号再看

网友:
最近也在坐一个一样的,学习下。

网友:
先mARK下吧,以后再看

网友:
最近也在坐一个一样的,学习下

网友(2012-07-10):
看到如此好贴,不得不赶快注册一个然后回复。

网友E:
谢LZ的分享,我这几天正在研究用两种方式的驱动电路去控制两相4线的步进电机的控制,首先,我是用AT89C51+ULN2803+ 两个H桥 在PROTEUS 上的模拟仿真,但总是不能完全理解其全部的相关参量和因数。而且调试出来的效果总是不能完全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郁闷中。(等搞定了再研究STM32F103 +A3983SLPT/A4984 的控制),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等我搞定了,我会将整过程做为我在此论坛的第一大贴分享出来。

网友:
看了一遍程式,感觉好复杂啊,呃,STM32搞起来太难了,看资料总是看个一知半解,没人指点,难呐。呵呵!

网友(2012-11-03):
好人,正好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LZ的分享,我这几天正在研究用两种方式的驱动电路去控制两相4线的步进电机的控制,首先,我是用AT89C51+U ...

兄弟弄出来没有

网友(2013-01-10):
楼主您好,请问AVR应用笔记446在哪里啊?我想找来看看算法找不着,求连接~谢谢大~~~

网友(2013-11-10):
这个是要收藏一下的,下一步就要开动步进的算法了。

网友:
感谢分享, 步进电机加減速参考。

网友:
无意中看到,谢谢分享,

网友(2014-04-10):
谢谢楼主分享的代码,看了AVR446的pdf和楼主的代码,基本上能看懂,但还有些疑问想请教下楼主,谢谢!

问题:
加速度范围为:71~32000, 速度的范围是12-6000

我想知道这两个范围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因为速度的单位是0.01rad/s,所以我算了下12相当于1.145917rpm(转/分钟), 6000相当于572.9583rpm, 9000相当于859.4374rpm)

网友(2014-06-02):
请问楼主,那些宏定义的参数能解释下吗?

网友(2014-07-13):
太感谢了,参考一下!

网友(2014-08-18):
步进驱动讨论帖,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define匀倀刀1600,这里的SPR是代表什么?

steps per round

网友:
正需要这个

网友(2014-09-17):
不知道是不是和汽车雨刮、门窗电机一样,先试试,多谢,收藏了

网友(2014-11-12):
这个说白了就是控制中断的速度以梯形来走而已,不同的电机就以这个来变形得了。

网友:
好东西就是来的有点晚。

网友(2015-08-23):
好贴。实测可用!!!!!!!!!!!!!!!!!!!!!!!!!!!

网友:
LZ的程序还是有个小问题的估计其实楼主已经发现改掉了,只是这里没更新吧。电机控制里面第一步判断转动方向时,如果step是负值,应该要把它变成正值。少了这一句导致有些时候会出错。移植的源程序是有这句的!

网友(2015-10-27):
最近在搞直流电机驱动,有机会学习下步进电机。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未完 代续********
下次主要以技术为主,包括为大家提供详细的电路图.
各芯片的详细资料请登陆:htt ...

怎么下载?

网友:
谢谢楼主,我参考一下。我也作了一个程序,就是停止时会有几到几十步的速度不对,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2016-02-06):
IC价格多少?  很有兴趣

网友:
太需要了 谢谢

网友(2016-05-21):
你好,我按照你的程序移植后,发现走一圈需要12800个step,你是细分8的,按道理是不是应该1600个step 走一圈啊。

网友(2016-07-26):
有原理图更好@期待中

网友(2016-11-02):
正在搞这个东西,不过用的是28335,跟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2017-02-12):
不错 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