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小弟想做一个简单的计数器,但是不知为何无法出正常的效果。谢谢了。

楼主(2009-10-14):
-- This a demo to test the led_counter --
-- 2009.10.13 written by kr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led_counter IS
        PORT(
                        i:IN std_logic;
                        a:OUT std_logic;
                        b:OUT std_logic);
        --                c:OUT std_logic;
                --        e:OUT std_logic;
        --                f:OUT std_logic;
                --        g:OUT std_logic;
        --                h:OUT std_logic);
END led_counter;

ARCHITECTURE behave_arc OF led_counter IS
        Shared VARIABLE count : integer RANGE 0 TO 255 :=0;
BEGIN
        PROCESS(i)
        BEGIN
                IF(i = '1') THEN count := count+1;
                END IF;
                IF(count>=1)THEN a<='1';
                END IF;
                IF(count>=2)THEN a<='1'; b<='1';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e_arc;

我的想法是,先弄简单点,按一下,a灯亮,再按一次,a,b灯亮,现在问题是不按键,a,b灯都亮。不知为何,仿真也一样。

小弟初学,问题比较幼稚,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知道,是因为没有给a,b初始化么?
呃。不清楚,如果没有初始化,默认值是多少来着。。。
我也不懂,纯参与。

网友:
基本上完全不对。。。没法解释了。
另外提醒,按键要做防抖。

网友:
module counter (q,clk);
output [8:0] q;
reg [8:0] q ;
input clk;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q<=q+1;
        end

endmodule

我简单的编写了下,很简单的编写了下,没有考虑太多的东西,编出来就成上图,但是当我想在modelsim中仿真的时候,就方针不成功,对我的输入没有反应。

网友:
你忘了reset了

网友:
小弟弟啊  因为你们有初始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