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ink ARM-OB STM32 完美升级版

楼主(2009-10-14):
电路图:

来自IAR的开发板的电路图,非常可靠 (原文件名:jlink-ob_stm32.PNG)
固件:
升级的图片:

升级成功的截图 (原文件名:ob-stm32-updating.PNG)
(我使用实验板做的,没接JTAG那些线,所以会提示错误,但是接了就肯定没问题了)

这个版本经过taoist大侠的鉴定,除了不能测量目标板电压(恒定返回3300mV)和不能给目标板供电之外,功能跟xLink V7完全相同。
自己做的话,我觉得会比用SAM7S64便宜点,还可以自己加上一片电平转换电路然后就几乎是V7完整版了。

而且,如果用STM32F103CBT6做的话,还剩下15KB+64KB的Flash空间,你还可以加点别的功能,而且电路图里面还有空余的IO,如果愿意开发,肯定也可以自己开发拓展其功能,这个原版的V7都没有这个好处,如果你上7S128/256虽然也可以,但是去比较下103CBT6和7S128的价格就知道了这个绝对廉价~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给他增加别的功能呢?毕竟剩下那么多空间,我可以开源我的bootloader,我那个没用STM32固件库,所以总大小只有700字节多点(然则代价很大,费了好长时间)……

网友:
真正的高手啊!

网友:
这个厉害,,但是好像没有固件吧。。

楼主:
【3楼】 panxiaoku

固件有啊,那个zip文件就是啊。

网友:
长见识了!这样也行,把芯都替换掉了。指令是怎么兼容的?

楼主:
【6楼】 252177861 白色简单

OB-STM32本来就是在STM32上面跑的啊。类似的还有在LPC17xx上面跑的xlink……

网友:
其实,可以吧估计中设计一个USB转串口的功能,通过跳线来选择。

比较实用

网友:
那直接烧到ST Link里,不就变成了一个JLink ARM OB?马上找STLink的电路图来对对。

网友:
万利199块的板子带的ST-LINK用的是STR751

网友:
看看谁能把st link改成 xlink,等楼上!

网友:
你说的是万利的STLink,我说的是ST自己的STLink,用的也是STM32F103C8T6,这个和三合一上面的也是一样的。没看电路,只要JTAG和晶振是一样的,估计就行。不缺这工具,就不去折腾了。

网友:
呵呵 廉价! 能开放源代码就好了 这样才能扩展功能啊.

hex 怎么扩展功能啊.

网友:
如果楼主开源, 我就把 USB 转 232 做进去, 一举二得啊.

楼主:
恩 usb转串口是一个扩展,我在考虑实现usb blaster。
没错,不用CPLD,完全用STM32来实现。

bootloader代码,很简单的,就一个C文件,我使用armgcc的,别笑我土(尤其是后面跳转到原固件的程序,我直接内嵌汇编了……)~ 吼吼。
开源,协议遵循GPL吧。

网友:
你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我想试试,但几点不明,请教下,一,这个东东用stm32F101c8t6可以做么,我这里有这种片子。二,你这个程序最后是跳到官方的固件是么?如果是,那么第一点答案估计就是否定的了,三,你的这个作品能调试目标板了么?实际试过了么?谢谢

网友:
又看了下,固件就64k了,看来非103不可了。那个固件是官方的吧?

网友:
支持。

我感觉不能自己扩展,?Link有自己的USB协议,把USB接口已经占用掉了,自己基本上不能扩展什么东西的。除非Hack固件。

基于这个东西做一些别的JTAG的控制器,应用当然是可以的了。

网友:
to 【17楼】 minux 啊啊?

原来是用GCC编译的,难怪呢汇编看起来那么怪怪呢。。。

网友:
我之前也做过STM-OB,发现与V7的区别有,
1、不支持RTCK信号(不支持adaptive speed);
2、最大JTAG速度只有4M(V7最大为12M);
3、不支持测量目标板电压。
LZ有兴趣可以做做LITE版的JLINK。成本也很低。

网友:
谢谢lz
烧到万利99开发板,插入usb能认出xlink,
提示装驱动,没有用过xlink,不会用,再研究研究。

楼主:
to【22楼】 bigarmer

Lite的也做过,不过那个没有电路图,还得自己去把电路图搞出来,不是不可能但是不如这个的好。

另外,有没有人用过OB SAM7?

楼主:
to zxbcat

c8t6可以的,原来就是它做的,而且必须有64KB的空间,我用cbt这样能多些空间干别的。
固件中的app是官方的,能自动升级当然是官方的了~ 只有bootloader是我写的。

楼主:
to【20楼】 dr2001

没事儿啊,你看图,上面不是有个跳线么?比如我在boot里面检测,如果闭合了,那么就跳转到别的代码去,
不用hack app照样能实现别的功能。

网友:
下载最新驱动装一切正常万利199元的开发板,

楼主:
v8lite全功能版固件,可以升级,不过是用SAM7S64的,功能的限制就是JTAG速度最高4MHz,其余的没有了。
美中不足,不知道电路图,不过我猜测跟v8会很类似。

楼主:
to 【21楼】 taoist

恩,objdump出来的也是这个形式的汇编,所以我看着也不别扭,哈。

网友:
有没有更清晰的电路图!

网友:
有不明白硬件电路图
为什么有in和out
为什么in和out在自己芯片中连接。
一般理解,只要out就行了吗?

楼主:
pdf版电路图看iar的开发板电路图即可:

楼主:
【32楼】 flyxiao

out的是输出信号,in的采集jtag口上的信号啊。
因为SRST应该是双向连接的,其他的线虽然是单向但是估计公司有别的考虑。。。。

网友:
to【34楼】 minux 啊啊?
谢谢您的回复,有机会用线飞一个试试。

网友(2009-12-01):
试过了
按图搭的电路
能识别出JLINK

但是最高速度只能4000 KHZ

网友:
凑个热闹。

网友:
Hi from Russia.,
Thanks for idea.

My version:

网友:
哇,老_毛子来了

楼主(2009-12-31):
【38楼】 hoary

赞,这么精巧的J-Link~

网友:
我用这个arm-ob去调试stm32f103ze,发现观察的变量会变成0xaa,然后又正常,又变0xaa这个样子的。16位就变0xaaaa,32位的就变0xaaaaaaaa,jlink未出现这个问题,请问LZ有出现过吗?

网友:
有人验证了吗?
手头正在做stm32

网友(2010-02-24):
jlink-arm LPC图纸

for LPC2148-1ourdev_535147.pdf(文件大小:245K) (原文件名:LPC1114-SK_Rev_B.pdf)
for LPC2148-2ourdev_535148.pdf(文件大小:353K) (原文件名:IAR_KSDK_LPC2103_02.pdf)

楼主:
【47楼】 jokeyli
那个绝对没问题的,首先图是IAR的,不会错;其次固件我在STM32上面验证过。

不过如果想做它的话,注意下它的限制较多。

【49楼】 yxw_bob
谢谢~ 这个文章应该改成xLink ARM-OB研究……哈哈

网友(2010-03-26):
请教楼主,支持 SW 方式吗?

网友(2010-05-15):
这个电路图和ST最新的7.5美元低价ST8S Discover套件(国内实际售价100多)中的简化版的ST_LINK差不多啊,应该可以把那个ST_LINK的板子直接拿来改造吧,只需要加几根线就可以了?

ST的原装板质量肯定比自己焊的好啊。

楼主:
【54楼】 aureole 王紫豪

支持SWD....

网友:
罪过了,不大懂,MARK下。

网友:
怎么烧程序?

网友:
不错的想法, 鼓励一个, 不过, 做这个还真有点难度哦

网友:
做完了,还挺好用,刚刚自动升级了一下子。

楼主:
【65楼】 june4th

恩 这个自己DIY一个用挺好。那点限制问题不太大。

不过这个的固件竟然还升级了……都多长时间没升级了……

网友:
做得比较匆忙,因为手头一个项目要打样,几个板子拼好还多出一块,就把这个给做进去了。尺寸是跟着别人走的,当然不合适。
时间很紧,没时间画原理图,直接上PADS连接网络,做完发现还是错了2个地方,VCC断成两个网络,用白线连接,32、33脚也就是USB-Minus/Plus给弄反了,割了板子,用铜丝连上,然后用AB胶封住,能看见就在两个脚跟前那一坨。。。

下载就用SWD,37脚SWCLK有一个N/A的电阻,连焊盘上就行了,34脚SWDIO就只能用铜丝连接了,还好只有这一个。然后把VCC和GND接到JLINK上,加上SWD一共是4根线,用JFlash刷入顶楼固件,一切都OK了。

网友:
序列号在哪里,怎么改?

网友:
回复minux
用GNU的工具有什么好的参考资料?

网友(2010-07-20):
我也做了一个,倒是能烧写,但速度有点慢啊,而且固件更新不了,附图:

固件更新失败 (原文件名:jlink.JPG)

网友:
这是一张测速图,不知道你们的测速是多少?请大侠指教:

测速 (原文件名:tspeed.JPG)

网友:
回复楼上:我的是88313ms

网友:
mark 但是已经diy了JLINK V7

网友:
不知道这个芯片换掉之后,固件怎么办,他提供是HEX文件呀

网友:
【73楼】 june4th
差不是太多,看来就是不快,当烧写的数据稍大点就能体会出他的慢来,我买过一个山寨的,用AT91SAM做的,烧写比它快多了,而且还稳定....,对了,june4th 你的固件更新行吗?我的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73楼】 june4th
差不是太多,看来就是不快,当烧写的数据稍大点就能体会出他的慢来,我买过一个山寨的,用at91sam做的,烧写比它快多了,而且还稳定....,对了,june4th 你的固件更新行吗?我的不行啊。

look【65楼】

网友:
为什么我的固件更新不行呢?郁闷~~,哪有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不错

网友:
用的是三线制的SWD,已经在线升级过了

网友:
貌似我的速度比前面二位快多了

网友:
tbbt
把你的原理图和PCB发我一份我参考一下吧
crh6250790@163.com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tbbt
把你的原理图和PCB发我一份我参考一下吧
crh6250790@163.com
谢谢!!

网友:
图来了,99SE的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70760.rar(文件大小:51K) (原文件名:xLINK.rar)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厚道,谢谢,研究研究

网友:
固件不是主楼主给的那个?怎么升级的

网友:
固件是楼主给的那个,安装了JLINK的驱动后,连上USB,进KEIL的DEBUG或J-Link Commander会提示升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固件是楼主给的那个,安装了jlink的驱动后,连上usb,进keil的debug或j-link commander会提示升级的

进去之后提示超时的哦?

网友:
难道是没有进入Boot?

网友:
打算做几个,个头小,方便携带啊
我试试看能不能layout成U盘大小

如果stm32F100也可以就更好了,便宜啊,才10块钱,只是主频和103差不少

网友:
贴是好贴啊,不过俺没有看懂,

网友:
楼主能否把时钟改成内部的?这样PCB更小了,呵呵

网友:
【94楼】 langley:估计这个升级是要网络下载的,请确认网络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94楼】 langley:估计这个升级是要网络下载的,请确认网络是否正常

网络肯定是正常的,现在在想是不是起动选项不对呢?

网友:
88楼的图里的boot1好像没用上吧?

网友:
这个确实比JLINK V7简洁多了

网友:
把88楼tbbt画的封装改了改,面积小了不少,117也想去了
再想法把时钟改成内部的,就更小了,呵呵

网友:
哈,楼上的和我弄的差不多
不过比我弄的还小很多,stm32的内部晶振,相对的其他mcu,算是精度很高的了,但和外置的比,还是差很多。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调试。用2x6的圆柱晶振,是个好办法。

ls可以换用LP2981/85这种sot23封装的ldo,只给这个OB-jlink自身供电的话,电流足够了

我弄了个Ncp1522 dc/dc做电源,期望能输出3.3v/500mA给目标板供电

网友:
st-link ii 可以直接改造成这个吗?

网友:
LP2981/85的封装还是有点大,把miniUSB去了,直接焊线又可以省点空间,呵呵

网友:
又动了动,面积又小了些,呵呵

网友:
好想不能用内部晶振啊。毕竟固件你又没法修改

网友:
用了个把礼拜 ,很稳定,没出过错

我把之前的买的JLINK V7也送人了,现在就用这个自己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想不能用内部晶振啊。毕竟固件你又没法修改

可以自己写,但是我用objdump反汇编出错,自己做个小工具又没有年轻时候的那股子冲劲儿了。

网友:
我在想:把CPU换成TM32F103T8行不行,36PIN的,正在看封装。。。。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好想不能用内部晶振啊。毕竟固件你又没法修改
可以自己写,但是我用objdump反汇编出错,自己做个小工具又没有年轻时候的那股子冲劲儿了。

什么工具反的汇编呢?主楼可能用的是GCC,反成GCC的汇编可能好点

网友:
还在导PCB,还没有爽过,但有几个问题:
1、这xlink下载固件用什么接口下的,之前在开发板上用的是JTAG下载后,发现了Xlink设备
2、这图中的TJAG并没有全部引来出?TDIIN啊什么的,到引了不少,这什么意思呢?

网友:
langley回复【108楼】langley

看着好精致,能不能共享下你的PCB文件。

网友:
晶振用圆柱封装3X6的

网友:
如果JTAG方式可以就更酷了!牛人啊!

网友(2010-08-20):
如果用STM32F103VCT6这个型号的芯片是否可以呢?

网友:
请问LZ第一次的程序是如何烧录到STM32中去的?

网友:
收藏,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用stm32f103vct6这个型号的芯片是否可以呢?

用JTAG或是SWI

网友:
STM32F103VCT6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好东西,楼主太强大了!

我试了下,将hex文件烧到了STM32F103C8-PKT(意法半导体MCU三合一体验套装)板子上。该板卡用的是STM32F103C8T6。然后按照楼主的原理图,将板子上的usb_connect飞线到PA9上面。运行J-Link ARM,可以升级固件!很强!

网友:
用STM32F103VCT6芯片是否也可以做这个仿真器

网友:
万利199刷了这个固件后不能用,一看原理图不对

欲哭无泪

网友: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81126G5DKKK.jpg(文件大小:1.03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100907014.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81127T2K585.jpg(文件大小:1.03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100907035.jpg)

网友:
回复 网友E:
点击此处打开
点击此处打开

不错,有多域的卖么,能发一个出来吗?

楼主:
【137楼】 myouravr 大猫

不觉得用VCT有点浪费么…… 按理说应该是可以的,STM32F103系列外设是全兼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点击此处打开
点击此处打开
不错,有多域的卖么,能发一个出来吗?

可以,完全没有问题,给一个地址

网友:
可以给楼主发一个

网友:
首先说明,我不是做来卖的,只是方便自己用而以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完全没有问题,给一个地址

我已经把地址邮件给你了,谢谢。

网友:
已经给你发过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首先说明,我不是做来卖的,只是方便自己用而以

付费可以转让一个吗?谢谢. jordon.wu[AT]gmail.com

网友:
_______
        |       |
VCC --- |_ 1  2 | ---VCC
TRST---   |3  4 | ---nRESET
TDI ---   |5  6 | ---TDO
TMS ---  _|7  8 | ---GND
TCK --- |  9 10 | ---GND
        |_______|

引脚定义

网友(2010-10-02):
买的一块板子集成的link可能就是这个.
不过开发板居然连原理图都怕加上

网友:
经过2天的努力,偶也做出来了,效果看起来还不错

这个正面,排针貌似多了点 (原文件名:1.jpg)

这是背面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再上一张连接电脑后的图

手头上还有几块板子,想要的联系我
Q252987179.验证注明“xLINK V7”。呵呵

网友:
36脚的STM32F103T8 ,如果只用SWD的话只少了两个管脚PB12---LED,PB13---TCKOUT。
其实PA5---TCKOUT,这个管脚是有的,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啊???

网友:
我也试了一下,这个版本是不是没办法SWD下载的?我用我的板子想给另外的板子下载固件,但是可以擦除编程的时候出现USB communication time out,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今天把固件写到红牛板子试了一下。。。成功在IAR里调和下载了我的板子。好东西。但升级还有点问题。等把板子做出来了再搞。上图。

网友:
兄弟准备学习STM8,可是编译环境有好多种不知道哪个比较好用,请前辈指点一下。先谢过大家!

网友(2010-11-15):
板子做好了...觉得SWD口够我用了.所以只保留了SWD口.别的元件都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漂亮~

网友:
SWD的座不错,多大封装的?

网友(2010-12-16):
回复 网友G:
板子做好了...觉得swd口够我用了.所以只保留了swd口.别的元件都删了.

引用图片

真漂亮,兄弟,那个固件怎么下载的?

网友(2011-01-21):
zhikai_wu  这东西能给目标板供电吗

网友:
用板子搭的,可以找到ARM,但是仿真时好像没有下载程序到ARM中。

我是用它来开发LPC2148(arm7),

你们都做出来了,有没有人说一下用这个与ADS连用啊,还有那个jlink设置,

我的和你们的一样固件升级成功,找得到目标芯片,

还可以下载生成好的hex文件

就是仿真有问题

网友:
行了,现在可以用了,很快很好用

网友:
我也做了个,非常好用,谢谢楼上各位 。

网友:
想问一下LZ的bootloader程序在这里起什么作用?不是烧写ob-stm32-after-update.bin这文件不就得了吗?先写ob-stm32-after-update.bin文件,再写LZ的stm32boot.bin那要怎么用啊?不解啊

网友:
看完LZ的bootloader程序了,貌似是多此一举啊,本来直接写ob-stm32.hex就OK了,为何要把这代码搬上0x8009c00后,再用你的BOOT再搬到0x8004000处呢?

网友:
这是我做的

严重怀疑我买到的STM32F103C8T6是翻新片,管脚颜色不对,像上过锡,我是用风枪吹上去的,没焊也是这样。

板厂私自拼板,标号后面都有一个_1,郁闷

网友(2011-03-08):
你好!楼主,我也做了个板玩下,可是我下了固件后,插上电脑没反应啊,不识别这个设备,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只下那个固件就行?

网友:
还有,那上面的指示灯一直在闪。

网友:
这个仿真器能用keil调试么

网友:
我电脑上装有J-LINK for ARM 4.14b,插入这个xLINK后并没有提示有新硬件,请成功人土指点下!谢了先!
楼上,至于能不能用在Keil下,这个我还不知道,我想应该能吧,我一直在用IAR,对Keil不熟,只用过for 51的Keil。

网友:
有空做个试试

网友:
我的搞定了,重下了一下固件,电脑重起了一下,好用了。

网友:
哈,今天终于调通swd模式了。
途中发现很多问题,如灯闪无法连接,要换板重焊才行。连接成功后又不认目标芯片,通过不断尝试,知道了swd模式需要接tms、tck、tres的in和out;tckout只接spi的clk就行。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感谢d感谢ourdev感谢lz感谢……

网友:
终于被我找到了!!!

网友(2011-06-09):
mark 很感兴趣,不过想自己打板子貌似有点难

网友:
有一片SMT32F103C8T6  但是一直不知道如何用...

网友:
可以加一个功能SWIM调试口,这样stm8,stm32,都可以用了,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像AT一样,把固件一下子over

网友:
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把它做成开源的?

网友:
介意在IO上做保护,我作的挂了好个了

网友:
给力啊~~记下

网友:
mark 也做来玩玩

网友:
谢谢分享,改天有空也改个试试。

网友:
mark!!有空玩玩

网友:
看看能不能自己搞一个……

网友:
bluefeel 郁闷感觉

板子卖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可否提供PCB或PCB文件?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用了读卡器的外壳

网友(2011-07-14):
在J-link  commander 下面怎样升级呀?打入啥指令呀。不会自动升级呀

网友:
如何下载固件??

网友:
请问STM32VLDISCOVERY板上的ST-Link和这一样吗?

网友:
有没有STM32做的JLINK V7卖啊?

网友:
实在是高,顶一下。

网友:
怎么给stm32下固件?

网友:
如何修改序列号?

网友:
回复 网友H:

啊啊啊.....做的好漂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的这个图做出来的板子烧哪个固件呀???可以发一个给我不??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I:

这个怎么烧固件进去呀???可以说一下步骤不、、谢谢啦~~

网友:
这个帖子决定要顶~~

网友:
做了几个,可以用了,感谢楼主

网友J:
可算是找到SN在哪里改了,在最后。

网友(2011-08-17):
180楼,和227楼能否把你俩的PCB也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晶振,圆柱封装3X6,是多少M的晶振,圆柱封装的晶振好像没有8M的呀,只有32768HZ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少些程序进去呀???

网友:
回复 网友K:

非常的漂亮,可以教一下怎么下固件不???

网友:
好.  有空也做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G:
板子做好了...觉得swd口够我用了.所以只保留了swd口.别的元件都删了.

漂亮啊,能共享你的PCB吗?
到时候在阿莫这里做几块PCB。

网友:
按照LZ的电路试了一下   不是为何 出现了校验错误

本人菜鸟  有没人能不吝解释一下  谢谢了

网友(2011-09-16):
回复 网友B:
图有问题?BOOT的不接吗?

网友:
请问这个下载速度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有没有现成的卖?

网友:
按照这个原理图花了一个,还没拿去打样,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为啥不用标准20针 JTAG接口?

网友:
减小体积啊

网友(2011-10-23):
回复 楼主:
电路图:

来自iar的开发板的电路图,非常可靠 (原文件名:jlink-ob_stm32.png)
固件:
升级的图片:

升级成功的截图 (原文件名:ob-stm32-updating.png)
(我使用实验板做的,没接jtag那些线,所以会提示错误,但是接了就肯定没问题了)
这个版本经过taoist大侠的鉴定,除了不能测量目标板电压(恒定返回3300mv)和不能给目标板供电之外,功能跟xlink v7完全相同。
自己做的话,我觉得会比用sam7s64便宜点,还可以自己加上一片电平转换电路然后就几乎是......
这个电路图的来源是哪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L:

33楼!

网友:
有没有卖的?

网友:
【267楼】 qiaokeli 巧克力

你的做好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第一次如何烧写固件进去?新手求指导……谢谢了

网友:
为啥不用标准20针 JTAG接口?
那样我就可以自己做一个玩玩
因为我的板子是JTAG口的

网友(2011-11-25):
【283楼】 51stm32
----------------------------------------------------

STM32 版本JLINK V8支持JTAG 支持SWD 仿真器 下载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406424235

网友:
不知道怎么第一次怎么烧写固件?引出串口的RX和TX,用ISP吗?还是别的办法?

我想自己做个玩玩,

网友:
之前用飞线接的速度高易出错于是打样板,下面是实物

网友:
这个优点就在于小和便宜吗。。。

网友:
我做得这样。。。优点就是方便,不丢固件。。经常出差调试什么的,方便很重要~~~

网友(2011-12-31):
DIY了一个效果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M:
不错不错

网友(2012-04-23):
mark,改天做一个!

网友:
这个固件怎么处理?

网友:
顶一下,不过论坛暂时没无提供下载,有空再看看

网友:
制作和测试成功, 测试下来, 效果不错.

网友:
好人啦。我也DIY一个看看。

网友(2012-05-31):
谁下载到了固件代码。传我一个吧谢谢284466231@qq.com

网友:
你好能求一份固件库吗?。。现在下载不了。。284466231@qq.com谢谢大哥

网友:
现在下载不了,求资料,谢谢各位,邮箱:gt.chen@126.com

网友:
下载不了了,求代码llpanda@163.com,十分感谢!

网友:
看我的最新版!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826792193&

网友(2013-04-26):
引用 网友J:
可算是找到SN在哪里改了,在最后。

能说说怎么该sn吗?我是新用户。。加不了你好友。。。悲剧

网友:
我做是做了一个。。可是我担心下次sn号被黑。。所以想先研究下怎么该sn号

网友(2014-04-02):
使用 STM32 制作 JLINK

网友(2014-09-15):
最近准备做一个,先学习学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