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弄了个电脑的开关电源的12V输出做四轴的电源

楼主(2009-10-14):
开关电源上标明12V有13A输出的,但不成功,连拆了电池的四轴也飞不来,电压直降到只有10.5V,低压指示了,将油门打尽了也无法离地,看来开关电源的标称值不可信,用万用表的20A档测了下电流,最大约9.7A,看来我的四轴加上电池要飞起来电流估计要大于15A了,真是电老虎!

网友:
用电脑的开关电源飞四轴,这个想法本来就很天真。如果这样都得,那些做直流电源的,做了有啥用。一个直流电源也不是很贵啦,实在承担不了,还是用电池飞吧。

楼主:
不会是天真吧,只要是电流足够,纹波小,就行了

网友:
用早期电脑上拆下的开关电源飞没什么啊,我就是用一个电脑开关电源试机,可以飞的。现在有些开关电源为了降低成本可能有些元器件没有按设计值做吧。可以通过调整输出储能电感及滤波电容的值改善压降的问题。

网友:
【2楼】 epwwm

开关电源本身没有错,想做到接近线性电源的动态稳压能力也可以实现,关键因素还是成本嘛。现在的电脑电源省得不行,很多元器件的参数余量都是精打细算的刚刚好。

【3楼】 spdshmt

开关电源的储能电感可不是随便改的,事关重大,小心别出差错了。